亚拓售后问题找谁

楼主(2008-12-23):
我新买的250SUPER COMBO,试飞的时候在一定转速老有咔咔的声音伴随飞机抖动,一直查不出原因,总觉得传动上有问题但是过了那个转速或者用手转又发现不了,飞了总共大概5-6个起落,昨天晚上调陀螺发现皮带有磨损,露出白色纤维,我的皮带安装是用力拉紧的,尾管也上的很紧没有问题,后来看到尾轴和尾皮带轮明显不在一个轴线上,转动的时候皮带来回摆动,这也许就是前面现象的问题和锁尾不好的问题吧,不知道找谁解决这问题,似乎有个帖子也是说这个传动有卡的情况,也看看是不是相同的问题吧

网友A:
皮帶的安裝,並不是越緊越好的,亞拓的皮帶是用防彈絲做的,它的延展性相當低
不像有些副廠的皮帶因為有延展性必須拉緊,才不會跳齒
因此,請適度的放鬆皮帶,應該就可以解決你所提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新手,我的问题是产品质量问题,这是明确的,尾轴和尾皮带轮安装不正确,是斜的,新飞机皮带侧面磨损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所谓的用力拉紧是为了说明我的皮带肯定不是过松引起的问题,我的皮带在前带轮后用螺丝批轻轻压下可以到皮带间隙的一半,我的用力和一般人比要小很多呵呵

网友A:
那請您把它寄過來,我來檢修
連絡資料已發短消息給您
請您查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不过要等等,我要等新配件到了再拆下来寄

网友D:
哈哈 又见杨版

网友E:
亚拓售后有人管,
飞着放心翱蓝天,
名牌售后真搞好,
岂不销量又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