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控

楼主(2008-12-23):
我的控本来是日本手,现在我已经拆开改成美国手了,但是我接收机上不知道连接,大家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本来是日本手,现在我已经拆开改成美国手了,但是我接收机上不知道连接,大家能否说明一下。

我还以为改控不用改接收……

楼主:
本来日本手是 1通道-----左右    2通道----升降  3通道----电调  4通道----陀螺仪  6通道----螺距

现在我的美国手该怎么改!大家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
只改遥控就可以啊,日本手只需要把油门从右手换到左手就可以了啊,改完就是左手油门和转向

网友:
需要注意的是,左右手的电位器对调连线的时候需要反向接,因为电位器的安装方向相反

网友:
只改控就行了 啊 。我的 22#刚 被我改成美国手 ,很简单的

网友:
看你是啥控,T9就改控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