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炉的电动直升机,大家觉得怎么样

楼主(2008-12-23):
规格
机身全长:810mm
机身宽度:46mm 脚架宽度:152mm
机身高度:300mm
主旋翼长度:920mm
主旋翼尺寸:425mm/ 430mm/
尾旋翼直径:73mm--
齿轮比:7.5:1:4.67 6.67:1:4.67
空机重量:890g
全配重量:1830g(常规舵机,3500mah22V锂电池)
电机参数:3720/1000KV
电调参数:60A/22V高电压无刷电调

旋翼头,由7075航空材料一次精切削而成,
全机采用43颗精密轴承使所有传动零件更加顺畅,采用高强度轻量化碳纤机体侧板,是直升机具有稳定的飞行性能和灵活3D性能的保证;CCPM伺服省力转接控制系统的设计,保护了伺服器在空中高难度动作中的大力矩得以缓冲又使整个传动动作中没有任何虚位;整体结构简单,易于安装;

舵机随心选择,既可以选择常规舵机,也可以选择常用的小型舵机,省去了选择舵机的烦恼,十字盘定位器采用碳纤材料,高强度并能使十字盘上下行走顺畅;

7075铝合金精切削而成,简单的尾结构,既轻量化又顺滑,是3D最好的保证;

简单轻量化的尾管夹座设计;将价格昂贵的陀螺仪完全可以随心的放在上面或者下面!!

主轴第三轴承座,和电机稳定座,设计成一体化,保证飞行中的稳定,更好的保证了电机和大齿轮的紧密配合,使飞机动力更直接强劲稳定;

一体化的高强度碳钎底板,已经将电机安装位置预留,便于电机的安装和拆卸;

KV1000的无刷电机是暴戾飞行的强劲动力;

与电机匹配的高电压22V/60A的电子调速器,
同时也可以选用80A/22V的电子调速器;

彩绘玻纤头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8673&extra=page%3D1
飞机3D飞行图片

网友:
广告贴???
不过喜欢舵机传动方式。

网友:
一架放大版的450XLCCPM版?

网友:
不错,500级的飞机,请PM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CA500电动直升机

网友:
如果三轴与yt500通用就好!

网友:
什么牌子的?

楼主:
我们自己开发的,CA500电动直升机

网友:
尾桨特意向下倾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行吧,呵呵

网友:
关心的是价格

网友:
这里没有碎片...

网友:
价格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配件通用 吗 ?

网友:
价格好,配件通用才是硬道理

网友:
样子还不错,主要看精度和易损件的供应怎么样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价格怎样?

网友:
电池放在肚子里?电调没有固定位?
主轴好似没有推力轴承,电机齿最好用铜制

楼主PM一下价格和配件供应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通用的

网友:
价格低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池防在肚子里重心可以随意调节,电调有专门的固定位置,在侧面有固定孔,用扎带就可以固定了,接收机和陀螺都可以很好的保护起来!!!!!!减少摔机的损失!!!!!价格绝对有优势!!!!!
厂家公开零售价格空机也不超过1600元,厂家同时也推出标配的电机电调,配套价格也不贵,385元就可以拿到一套了!!!全套价格不超过1900元!!!!!绝对让模友过足瘾

网友:
有点贵啊

网友:
价格真的没有优势了~~

网友:
旋翼头没什么特色,基本上又是一个亚托, 机身有些LEPTON的味道.

设计上的四个问题:

1. 碳纤十字盘导板, 这个东西还是塑料的好, 呵呵,谁用谁知道.
2. 尾单推, 这个问题地球人都知道.
3. 第三轴承座,听上去似乎很好, 但是实际用的时候会让人头疼死,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问问高手为什么HIROBO高级机种不建议第三轴承座安装轴承,而只是用作cross member。
4. 电池在肚子里, 这个机身和LEPTON太像了,电池也是放在肚子里, LEPTON电池放在肚子里是LEPTON设计上的败笔之一。

价格贵了

网友:
看戏,很耐炸吧。

网友:
关心价格

网友:
价格啊,便宜就收一部

网友:
呵呵,好的方面大家都看到了,就不说了。只给楼主一点个人看法 ^_^

旋翼头部分不错,机架就不怎么样了,不但不美观,而且太复杂,不便于维护。

双推拉比较保险,但阻力大了许多,也不便于维护。

马达调整也不是很方便,马达调整的螺丝给舵机挡住了,

电池位置太下,作3D时会有些影响。

接收机与马达也太近了一些

网友:
不错,500级的飞机

网友:
最好改成黑色的耐摔脚架!图上的这种半透明的看着掉档次!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CA500电动直升机在做特价!!!!
空机价格是1180,
配套的电机电调价格385元/套
详情请留意5IRC上的凯立科技的特价帖!!!
需要请和我们联系:13316862267

楼主:
QQ 317296029
联系电话 0755-27652356
特价正在火热进行中,还有免费赠送活动,欢迎与我们联系。

网友:
皮带设计的不好 大家仔细看都与尾波箱座处摩擦了 最好改进下,加个压带轮吧

网友(2009-12-30):
眼拙,航空材料亚光的样子看起来像塑料。。。

网友:
不错!但不知各部件的虚位大小,是否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