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之告别飞行 玩004的朋友再接再厉吧

楼主(2008-12-23):
此机飞行上千个起落 飞行时间为1年  状态良好  终于被一位朋友拿走了  祝愿小机机的飞行更上一层楼 在我手里只做出了逆时针的刷锅 没时间去练习顺时针的刷了 不过肯定的一点是 常规飞行全部可以做的到的 除了浆朝下的飞 估计很长一段时间不会飞行004了 调试机除外 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的004飞行 飞好1台机型 所有直机基本一通全通 任何直机稍微熟悉机分钟后 均可以常规飞行 3D除外哦
谢谢各位的关注

QQ群号21769232  欢迎玩各种模型(海陆空三军)的新手老手加入
看不到视频的可以点击这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zODc0NDQ=.html

[rm]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zODc0NDQ=/v.swf[/rm]

终于学会怎么贴图上来了 发 我发发发

终于学会怎么贴图上来了 发 我发发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机飞行上千个起落 飞行时间为1年  状态良好  终于被一位朋友拿走了  祝愿小机机的飞行更上一层楼 在我手里只做出了逆时针的刷锅 没时间去练习顺时针的刷了 不过肯定的一点是 常规飞行全部可以做的到的 除了浆朝下的 ...

飞得真不错,我的004要是看了视频得嫉妒死。
我飞到这么高没有一次不炸的。到现在不知道如何刷锅,只要机头抬起来,给多大油都是尾部朝下砸下来。
另外想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池?旋翼头的球头当初是不是也没炸必断?

网友A:
004能飞成这个样子   FZY理所应当的004老大了

004能调成这个样子   FZY无可厚非的004大老啊

高手中的高手啊。004飞到450状态没得说。稳就一个字。

帮忙赞一个。无解之人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4能飞成这个样子   FZY理所应当的004老大了

004能调成这个样子   FZY无可厚非的004大老啊

高手中的高手啊。004飞到450状态没得说。稳就一个字。

帮忙赞一个。无解之人那。

确实是非常稳,不知道有没有经过改造。

楼主:
楼上的过奖了 谢谢

回复一下植树同志

此机 更换了大浆 用的是850毫安7.4v锂电 15C  控也是原配的0404 再无任何改装了
保险起见 视频中其实还可以飞个两三分钟的 但见好就收吧 最后电压显示单片为3.80

  旋翼头的球头不是逢炸必断  应该这样说 004炸机 任何东西均有可能损坏 但损坏的几率
并不大 因为飞机轻巧 不过在我手里要么不炸 一炸就差不多是一次性的了 因为我飞行的
时候一般都是全油门飞行 除了停悬以外 尤其是刷的时候 满油门远远达不到理想状态 由
于动力过小 刷锅出来 刷不的很圆 也不好看 但基本刷锅那种感觉是做出来了 毕竟操控手
法是一样的

网友:
之前我入004的一些问题都是请教   FZY   的。

只可惜太心急要是入了   FZY的再帮忙调下  现在悬的应该更稳

FZY的除了木桨大容量锂电就没改别的什么。就是调机。这个视频才看到机鼻贴图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过奖了 谢谢

回复一下植树同志

此机 更换了大浆 用的是850毫安7.4v锂电 15C  控也是原配的0404 再无任何改装了
保险起见 视频中其实还可以飞个两三分钟的 但见好就收吧 最后电压显示单片为3.80

  ...

很想知道大概的刷过手法。为什么我推满了油门还是机尾朝下砸下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大概的刷过手法。为什么我推满了油门还是机尾朝下砸下来呢?

你能飞倒航线自然就会刷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能飞倒航线自然就会刷锅了

我在模拟器上可以倒飞航线啊,但是刷锅就会掉下来T_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模拟器上可以倒飞航线啊,但是刷锅就会掉下来T_T

你倒飞转弯转的越小刷锅就越好看,我拿小飞机试过,不过是正着刷,因为倒航线我还掌握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倒飞转弯转的越小刷锅就越好看,我拿小飞机试过,不过是正着刷,因为倒航线我还掌握不好

角度小会很大直径。我先去试试看,正刷锅我还没学会呢

网友:
电池放到这个位置行吗?我的电池还要向前放一些。

网友:
金刚。另一个004高手

网友:
高手~! 我现在基本功里的对头还不过关~

航线涉及对头动作的,10飞9炸~

网友D:
单桨机和LAMA就是不一样....这才叫电直啊...

好佩服,好喜欢..

也想上一款单桨机...适合新手的...耐炸一点点

网友:
好像很少有耐炸的飞机,一般都是一炸就坏,004炸起来成本低些,空机才120,一般收油即使只会磕碰的,很少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桨机和LAMA就是不一样....这才叫电直啊...

好佩服,好喜欢..

也想上一款单桨机...适合新手的...耐炸一点点

除了玩具基本都不耐炸,关键是要挑选一款配件便宜而且供应相对充足的才好。

楼主:
再发一个刚刚接触直机时候的视频 这个视频是我飞行中的第5个起落 终于基本悬的住了 当时在上海人生地不熟 感谢上海一位商家提供的飞机 以及上海卖电池的一位商家的指点 再次感谢
在第7次飞行中 在这个地下车库里已经可以一次把电量用完后降落 进展蛮快的 当时模拟器都无 一个人练 惨。。。。。。。。 自己天赋还行 感觉一下就上来了 发现真好飞。。。。。。  快速掌握基本操控
我的飞机貌似是越飞越漂亮 一年时间虽然更换无数零件 但飞机越来越好飞 其实总的费用也不算很大 现在的飞机上没更换过的东西有四合一 舵机 遥控及晶体 其他均不是当时的零件了 其实只要有配件 飞机可以一直这样保持最佳状态继续飞下去的
看不到视频的 请点击这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wOTE2NDA=.html

空中姿态

空中姿态

法拉利厂商发的车模和飞机的对比

法拉利厂商发的车模和飞机的对比

飞行场地

飞行场地

爱车和爱妃 呵呵

爱车和爱妃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