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自制袖珍气泵(气泵拆开让大家看看)

楼主(2008-12-23):
前段时间逛旧物市场时看见一个真空泵,花25元买下了,凑巧得到一个报废的车用干粉灭火器,于是准备把真空泵反过来当气泵用.

灭火器罐(油漆已除去,为了便于焊接)

原阀杆的位置焊了一段铜管当进气管(锡焊)

装上了

这是那个泵,我试了一下最高能打到2公斤左右,但气量很小,连续使用不太行.

侧面

想这样装,这几天还挺忙,等过几天找个铁艺加工点焊好支撑架就完工.

是内六角螺丝

好象没什么东西

汽阀,每缸两个,图上右边小孔是另一个.

拆开后发现极其简单,只是一小片硅胶而已.

薄膜部分粘死了,拆不开.
下面两张图是汽水分离器和一个汽车过滤汽油用的汽油格,我用它来做进汽过滤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用 冰箱 的压缩机 家个胆做很不错 看过别人做的

网友:
打扮一下 好看还实用

网友:
我有一个车载气泵,就是给汽车轮胎打气的那种,压力表显示最大6公斤,想加个储气罐,不知还用不用加压力开关.

网友:
我是用冰箱上的压缩机 ,用的也是灭火器罐

网友:
灭火器罐承压够吗,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我也是用冰箱上的压缩机 ,用的也是灭火器罐.效果不错

网友:
现在的样子有点吓人,快穿上吧
那泵是不是膜的啊?

网友:
^_^    我一直也想做一个,就是没有腾出空来,过了春节准备开工。我目前只有一个单向阀和一个大约升的小氧气罐。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样子的气泵我找了好久就是没找到。不知楼主能不能帮个忙?我想看看泵头的结构,不知是薄膜泵还是活塞泵,老是想不清楚。

   如果楼主能文字描述一下或者能拆开上个图就好了。

    楼主能不能帮个忙啊?先谢谢你了。

网友B:
这个是罩极电机,好像没什么力气。

网友:
这么小打算做什么用

网友:
真空泵不能当打压泵用!设计的时候安全压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样子的气泵我找了好久就是没找到。不知楼主能不能帮个忙?我想看看泵头的结构,不知是薄膜泵还是活塞泵,老是想不清楚。

   如果楼主能文字描述一下或者能拆开上个图就好了。

    楼主能不能帮个忙 ...

是薄膜泵,这几天公司年报,很忙,等我抽空把他拆开看看.别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罩极电机,好像没什么力气。

老兄说的对极了,带压跟本不能启动,只能轻载启动,不停的转,好在打到2个压就再也上不去了,不会过载,这是薄膜泵的特点

网友:
加分了
弱弱地问一句,最后两张图上的是什么?

网友:
能拆开就更好了。进气口和出气口,我就想不到它是什么结构。到时麻烦给说说。你先忙,我不急。有空再搞吧。先谢谢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说的对极了,带压跟本不能启动,只能轻载启动,不停的转,好在打到2个压就再也上不去了,不会过载,这是薄膜泵的特点

我使劲在找这种泵,就是找不到,2公斤的压力用处太少了,用了储气罐,两公斤一放就完了,实际应用范围不大,还是用冰箱压缩机折腾好玩,旧冰箱压缩机才三五十块钱一个,可以打到20几公斤(这个压力下有点危险),压在稍大点的气罐中可以支持1,2公斤的连续放压几秒钟.我用个120W的冰箱压缩机加个灭火器罐,一般压力控制在7,8公斤启动,放压4公斤左右可以带气钉枪使用,只要不是连续打20个以上一般每秒一两个可以正常用.

网友:
冰箱压缩机+灭火器罐+减压阀+定压器=实用连续供压气泵

楼主:
更新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支持你!加油!钱花的不多一样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也折腾
其实850热风焊台用的也是薄膜气泵
薄膜是可以拆开的,压久了可能有点粘住了,小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hao  好呀   是好东西呀  我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了,自己顶一下

谢谢楼主花时间拆开了。终于知道这玩意是什么结构的了。我是想DIY一个的。这就不用到处去讨气了 。

                             感谢楼主---

网友:
LZ不会拿这个气泵养鱼画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