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问题:为什么飞直升机的时候特别的卡...

楼主(2008-12-23):
我下的g3.5破解版,飞固定翼的没问题,但是飞直升机的时候就特别的卡,请高手指点下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2009-03-29):
背景不要用3D实时生成的,个人感觉没什么用,除了可以在里面散步、跑步、飞行、超近距离全方位观察飞机,观察风向,设置太阳光线强弱、太阳方位。这些对飞行模拟器来说都是次要的,G3.5有点想做成第一人称的游戏,呵呵。你可以想像悬浮在1000M的高空遥控模型的感觉。还好有实景照片模式,对硬件配置要求大大降低,在实景照片下,上面说的功能都没有,但并不影响实际使用效果,反而感觉更真实,因为毕竟是实景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