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翼龙的后推电机安装,要不要考虑下拉及右偏? ...
问下大家,翼龙的后推电机安装,要不要考虑下拉及右偏???

楼主(2008-12-23):
问下大家,翼龙的后推
电机
安装,要不要考虑下拉及右偏???

网友A:
翼龙没玩过不知道。
但可以根据你的桨来判断。 如果用的是普通正桨,将电机反转(从机尾看顺时针转动),这时还是右侧机翼下沉,那么要做右偏。如果电机正转,使用反桨,那么做左偏。
推力则是下推,目的还是迫使机头下压,以减少速度增加引起的升力增加导致飞机自动爬升。这已经不是拉了。

网友A:
补充一下,这个“左右”是相对机身来说的。
注意后推电机可能在飞机气动中心的后面,而且相距很近,所以不能像机头那样改变拉力线和中心线的夹角,那样转动,左右偏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
正确的装法是将推力线和中心线平行,然后向左平移则为左偏,向右则为右偏。这样比较稳妥。
当然如果你对气动中心判断很准确,旋转也可以,但气动中心是会变化的,你即使现在旋转对了但飞机姿态变化了之后气动中心又可能不在你设定的位置上了(这就是所谓的后推中心线不容易找准的原因)。

网友B:
注意看翼龙机身,本身已设有了右拉;在配置重心平横的情况下,再根据情况设置上、下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哦? 以前没注意这事情 不过480带的话 推力线就不重要了 那玩艺就是飞上去关动力滑下来的 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E:
新手装翼龙,不太懂的话,就正装好了.不要考虑太多,毕竟也好飞

网友F:
搞一分走人
搞一分走人

网友G:
右拉距离怎样计算?还是一次一次的试

网友H:
回复 网友I:
一般右拉角度为1~3度,可以用拉线法测定。先确定飞机的中轴线,再用一根50cm的细线沿着电机转轴向机尾方向拉出去,末端偏离2.7cm时右拉角约为3度。在小于5度范围内,可以认为每偏离0.9cm增加1度偏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