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手

楼主(2008-12-23):
本来是日本手的控 我拆了弹簧改成美国手了,但是接受不知道怎么改,大伙能教一下么?
本来日本手是 1通道-----左右 2通道----升降 3通道----电调 4通道----
陀螺仪
6通道----螺距
现在我的美国手该怎么改!大家能否说明一下

网友A:
接收不用改,还是一样的

网友B:
接受不用动 接受上的通道都是指定好的

网友C:
你控上的模式改了么?

网友C:
LZ有可能没改模式才问这问题

网友D:
我用的是9X2,改了美国手,如果也是JR的话直接在机器里设置成美国手就可以了,不用再一个个去设置通道

网友D:
补充一下,我还改过一个TDF6,那个不能设置,但是也很简单,开壳的时候把几个通道的插头交换插一下就可以了,比如原来油门是右手上下,连接的是第三通道,如果你把油门改到左手上下了,就把那线插到第三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接受不能改,我按照原来的 还是日本手, 难道就是因该是7楼说的把 2跟线对换?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什么控
1.近控的设置 改模式 对应日本手 美国手 中国手什么的
2.把左右两个摇杆的线对调

网友E:
也不说一下什么控

楼主:
是 ESKY 0406A 你们会改哇? 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不知道 有没有人改过这控 ,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