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高手帮帮我,我快发疯咯!!!

楼主(2008-12-23):
早上我飞JJ013的,关掉油门但没关控啊 正要去拔JJ的电源,突然飞机开始自己转 转咯1秒停 然后 一转一停的来咯2下 猛的转2秒又停 我都是爬过去拔的线,吓死人咯!!:'( 是什么原因 请帮忙分析下谢谢。我的控用的是3S
电池
组,但新买的就被我过充,现在发涨咯。下午我刚刚换电池发现 我油门加咯1点没动遥控的油门 可飞机猛的自己加油门 还发抖 发抖是突然加快产生 没双桨现象 很不稳定,现在我都把飞机绑在桌子上咯,怕突然飞来又把我给打咯。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接收机天线断了

网友B:
仔细看了下 有点失控的感觉了 电机还能自己动

网友C:
卸掉马达齿,认真找一下原因

网友D:
见过朋友的rtf的013,正常。。。。。。混账的逻辑

网友E:
接收机不好吧

网友F:
把油门微调打到最低试试 如果问题依旧检查天线
拔电之前一定要抓死旋翼头,防止意外 特别是周围有不明真相围观群主时候

网友G:
考虑接收机故障,看是否有抖舵现象。如果没有抖舵只是电机失控旋转,更换一个电调试试,看是否会有电调故障。

网友C:
抓死旋翼头,这个很重要,无论是初始化还是拔电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