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电机问题

楼主(2008-12-23):
刚才我的V4正飞着,突然就自旋转了是不是电机快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我的V4正飞着,突然就自旋转了是不是电机快挂了?

宁可是电机挂了也别是四合一快挂了。
基本上LAMA的电机都是两个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宁可是电机挂了也别是四合一快挂了。
基本上LAMA的电机都是两个一起换。

不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我没遇到过这问题,但是我觉得能突然快速旋转起来就两个可能,一个是两个马达转速不匹配,可能一个马达要挂了。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四合一不能正常工作了。猜的啊。
如果是换马达,最好是一起换,因为碳刷马达有寿命,工作时间长了会有效率上的降低,这样新马达可能就会和旧马达效率上有差别,我是这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遇到过这问题,但是我觉得能突然快速旋转起来就两个可能,一个是两个马达转速不匹配,可能一个马达要挂了。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四合一不能正常工作了。猜的啊。
如果是换马达,最好是一起换,因为碳刷马达有寿 ...

恩,我也是打算换一对

网友:
有时是齿轮移位了,检查下齿轮的接触情况,卸下电机用钳子纠正移位即可。移位

楼主:
我检查了齿轮没移位

网友B: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感觉机子会突然上蹿或下跌一下,或者突然或左或右的摆动一下,调整了齿轮间距后好了很多,还有时还是有会,我也感觉是电机有问题了。
你飞了多久了?我可才飞了一个多星期,十来天啊,平均每天二块电池的时间吧

网友:
原因很多

lama的控很容易受环境干扰,电池的电压高低都有反映,飞一个星期马达电刷还不至于磨损多大,齿轮被打几齿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鸡鸡的状况

网友:
有可能是马达齿打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感觉机子会突然上蹿或下跌一下,或者突然或左或右的摆动一下,调整了齿轮间距后好了很多,还有时还是有会,我也感觉是电机有问题了。
你飞了多久了?我可才飞了一个多星期,十来天啊,平 ...

我啊,断断续续的飞有三四个月了,机子买了快一年了

楼主:
哈哈,我的LAMA V4换了一对电机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