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饼豆浆的004~~~

楼主(2008-12-23):
玩004有1个月了。由于新手单飞,炸无数次了,大炸5、6次。

损坏部件: 主旋转头套件*2  旋转头套件*1  双控拉杆*2    控制外盘*1(全新没用螺丝就拧爆了)    尾桨*1     平衡杆*3(2个14#车条)   主动齿轮*1(原来给我的不圆)

今天下午飞的时候无意小炸一下把1个平衡翼给打了很大个攻角,懒的掰,直接飞。居然很稳。。。邪门嘿~~用老虎钳子把2个都掰成一样超大攻角
飞,很稳定。。。都一点也不抖,无解啊~~完了翻以前的帖子。 绔宝  的004副翼攻角很大,专门问了他的  15度。

副翼大攻角稳定不知道什么原因。知道的能帮忙告诉下不。。。但是大攻角稳定是稳定了,灵活性小了很多。要做动作得操很大舵。

004电池固定好多人的都不一样。我的直接固定在4合1下面,应该不会影响4合1.固定在原来电池架上有点飞不好了。。。估计300个起落以后才敢那么改。好多人改了016电池架脚架,我原来也想改来着,现在还是算了。。。费那事干吗。我这脚架炸飞了再说。脚架这么改强度很好。2米自由落体木问题,刚刚滴。

偶这个004不加电池:226克。   加了1000  20C 7.4 电池  272克。换了木桨重量    280  左右。再换装016电池架脚架   295   左右。

现在还在练习侧面悬停。争取快点对头悬。FZY进阶上GL450了,玩004的少了个高人,希望我能填补空缺

没螺距尺也测不出来。。。攻角很大就对了

没螺距尺也测不出来。。。攻角很大就对了

2个舵机包了铝箔纸,纯粹为了好看能涂鸦上去。海贼王号。

2个舵机包了铝箔纸,纯粹为了好看能涂鸦上去。海贼王号。

电池包4合1下面头罩也可以装上不影响。

电池包4合1下面头罩也可以装上不影响。

可怜的大桨啊。炸的能当拉锯用了都,谁要锯东西我帮你把。。。

可怜的大桨啊。炸的能当拉锯用了都,谁要锯东西我帮你把。。。

这个没炸那么惨。。。

这个没炸那么惨。。。

从这看电池固定的还行,有一定空间散热来着

从这看电池固定的还行,有一定空间散热来着

飞前照相必炸?。。。那来个那啥照吧~~

飞前照相必炸?。。。那来个那啥照吧~~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打算把电池一半放进头罩的。
016的脚架我也是打算等现在炸没了再换。但是换了016套件之后重量肯定是要提高了。

楼主:
包装上写重290。镍氢电池90克。004原装机器200克

自己加了散热片什么的26克。。。增重也不少啊。加强过的脚架要是别从超高地方直接炸下来
不大容易坏。

换016后看起来帅气点,问网友他们说大概增加18克左右。也不怎么轻。。。玩烦了再换把还是

网友:
我不追求重量,只要飞起来能控制好就行了。
004本来就够轻,一阵风就刮跑了。

楼主:
呵呵~·也是啊。毕竟也就那么一点重量。稳定重要来着

网友:
晕,感觉楼上的楼上怎么什么都在玩嘛,到处都是你的身影,不会LAMA双桨也在玩吧

网友:
哼哼,楼上是在说我么?我确实也有玩LAMA,而且有两架LAMA~

调整大小

改造完毕~Oh,yes!

改造完毕~Oh,yes!

调整大小

再次炸翻~Oh,no!

再次炸翻~Oh,no!

楼主:
至少头罩还是好好的。。。。

先用塑料桨飞把。快炸立马收油 能保护下配件什么的。木桨一炸基本配件消耗了就。。。

都炸3节了。。。看来很有必要改金属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头罩还是好好的。。。。

先用塑料桨飞把。快炸立马收油 能保护下配件什么的。木桨一炸基本配件消耗了就。。。

都炸3节了。。。看来很有必要改金属件啊

这次是撞到了乒乓球台的桌腿上,而且是荡起来以后带着惯性冲过去的,要不然估计也不会这么狠。
这个木桨除了度数不能令人满意,精度和耐炸性值得称赞,这副桨炸在铁架上第二次了,仍然可以使用!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木桨不耐炸,航线我不敢保证,但是悬停还是很耐炸的。
破了点皮而已,粘一下可以再次使用的,明天就能飞了~

楼主:
重了惯性大。。。不太容易改出

轻了又飘。。。真是不好办那

明天上个视频把 稳一点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了惯性大。。。不太容易改出

轻了又飘。。。真是不好办那

明天上个视频把 稳一点的那种

没有感觉很有惯性不好改出,真的,可能跟我飞习惯了450有关系。
我觉得4#今晚的表现非常令我满意!
明天争取我先飞……这样才能有机会录。

楼主:
那是必须的。。。 期待啊

hehe ~~

网友A:
我的脚架用铝丝固定,只固定前脚就行了,后面基本撞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脚架用铝丝固定,只固定前脚就行了,后面基本撞不到!

我尽可能的不增加重量,脚架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方法能加强?
而且估计脚架炸断,飞机也保不住了。

楼主:
不到300克。加强的脚架应该不那么容易断把

原来的还是碳纤的啊。强度韧性都很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到300克。加强的脚架应该不那么容易断把

原来的还是碳纤的啊。强度韧性都很好啊

我觉得我现在如果用木桨飞行,炸机的可能性很低了。
除非我想开始练对头或者航线。
正常悬停和直线航线应该不至于弄坏脚架。
另外刚才仔细一检查,中联断了……手头没有配件,明天如果订的配件不到,录像是上不来了
天啊。明天只好收拾屋子了。

楼主:
啊哦。。。好在没坏太多。悬头 跟 中联把。

中联光粘是没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哦。。。好在没坏太多。悬头 跟 中联把。

中联光粘是没戏了。

是滴,不过我订的配件也在路上了,就看明天能不能到货,这样就能撑一阵子,然后赶紧再补丁一点。
这么摔可吃不消啊

楼主:
 小心飞了,换谁也吃不消啊。。。。

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1286688.html

这个是FZY高人的视频链接。好多004的。有功夫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脚架用铝丝固定,只固定前脚就行了,后面基本撞不到!

网友:
完全看不懂

楼主:
。。。。。那个点错了自己出去了就

失败啊。

004飞前检查要点:

插电后4合1自检中不要移动机身,不然空中姿态没保证,陀螺初始化问题会导致炸鸡的。。。(前面有位大哥强调过了)

4合1自检完了 起飞前  确保2个舵机正常运转 操舵达到舵机最大行程1、2次(这个对450的也适用把)

别小看飞前自检哦。细节很重要的。毕竟飞行安全很重要啊。

不同意见请拍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点错了自己出去了就

失败啊。

004飞前检查要点:

插电后4合1自检中不要移动机身,不然空中姿态没保证,陀螺初始化问题会导致炸鸡的。。。(前面有位大哥强调过了)

4合1自检完了 起飞 ...

拜托你一件事行么,你好像手边有004在,能帮我看看004的主轴直径是多少毫米么?

楼主:
3MM    钢板直尺量的。。。没游标卡尺

不过目测误差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3MM    钢板直尺量的。。。没游标卡尺

不过目测误差应该不大。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

假客气,别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