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雕刻机制作(从做滑块开始)(雕刻机用平口钳出炉了^_^)

楼主(2008-12-23):
雕刻机为龙门移动结构,Y轴为25光杠双杠,X轴25杠,Z轴20杠,三轴丝杠1404滚珠丝杠,行程Y轴300×X轴280MM,Z轴80MM。
预计做好100斤左右。希望年前可以完成,过年就有玩的了
做好的16个滑块,聚四氟乙稀导轨软带还没贴,明天就贴

每个滑块有五颗螺钉,三紧两顶方式调节预紧力

没个滑块有一个自封压注铜油嘴,位置设置方便注油方可

Y轴油嘴设置在滑块底部,在侧板上钻有对应孔,便于加油维护。

加工的X轴和Z轴的链接板,明天钻孔装配,先做好Z轴才好确定其它尺寸。

裁好的导轨软带,表面磨斜油槽有助润滑,斜槽为一面开口一面封闭,封闭边对应滑块外部,防止机油溢出。

网友:
搬个小板凳,坐着慢慢看,
不马虎出品,很多是精品!

网友A:
线切割的?

网友:
铣的有刀纹

网友:
不马虎又一件精品将面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的?

我的铣做的啊

网友:
不马虎又一力作

网友B:
不用直线轴承吗

网友:
精品才冒小尖尖,一出头就感觉是大手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直线轴承吗

我是要加工金属的,所以滚珠直线轴承是不能用的,滚珠直线轴承用于线轨时钢珠是和圆弧的轨道槽接触,而且出厂时有预紧力,所以有较大的动载荷能力,用于光轴就不行了,钢珠和圆轴是点接触,而且没有预紧力,甚至装上就有一些间隙,这样在加工时会有很大震动,还会发出一些金属撞击声,也会影响光轴的寿命。所以要想有稳定的加工性能除了有坚固的机架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导轨要有预紧力,这样受一定力时才不会因产生背隙而产生震动。最后使用光轴的原因还是因为光轴实在是很便宜,合理使用还是不错的轨道材料。

网友C:
用光轴糟蹋了这手艺。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为什么不做燕尾的?

网友B:
滑块的孔是膛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块的孔是膛的吧

是的,先钻后镗。

网友:
继续观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光轴糟蹋了这手艺。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为什么不做燕尾的?

要是做数控铣就用燕尾了,雕刻机还是用这个方便,强度也基本够用。

网友:
我对光轴始终保留意见。正经要用的床光轴的问题还是很大。

网友:
老大你做的这是是雕铣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