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固朗450C GL450C+FT09液晶遥控

楼主(2008-12-23):
新手入手固朗450C GL450C+FT09液晶遥控,可以吗?另这款电直的配件贵吗?有无副厂配件?谢谢 !目前正在练
模拟器
。

网友A:
控是不错 配件需要多准备点 炸鸡以后有的换啊 浆啊 舵机啊 尽量吧陀螺仪和舵机配好点 省得以后再换

楼主:
这是全套的,请问应该配什么陀螺仪和舵机呢?

网友A:
不知道你这套配的陀螺仪和舵机是什么的 可以把全套配置贴一下让高手指导下 要想一步到位就上401+9257吧

网友B:
原带的陀螺 以及其他电子设备足以玩到中等玩家水平,没有必要换,况且没准以后玩到什么阶段没兴趣了呢。

楼主:
什么401+9275?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C:
新手入手固朗450C GL450C+FT09液晶遥控 有高手带嘛 要是没 就要好好潜水 学习了
安全第一哦 要过年了 安全哦

网友D:
够啦,新手够够够啦,就是大桨,大齿,舵机齿,副杆,还有电池至少也要三个,要是配件,只要是450的大部份都通用。配件也很便宜的

网友E(2009-02-01):
你买的那一套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