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航拍用的摄像笔?

楼主(2008-12-23):
淘宝上找了半天也没有,就是能录像那种,车,飞机都可以用的。

网友:
有呀,我在淘宝上看见过,150左右把,2G的卡

网友:
很多人绑手机飞的,或者一个袖珍数码相机/MP4也可以阿,效果就别指望了。

图像的质量跟镜头的透光率和尺寸的关系很大,所以小镜头拍不出什么像样东西的,玩过一点单反相机都知道这一点。

网友A:
我有全新的。150包快递 2G   需要联系我  13339986869

网友:
我想绑一个卡片相机,但不知道有什么技巧,平衡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全新的。150包快递 2G   需要联系我  13339986869

上个图看看

网友:
淘宝上搜索 mp9
一种笔形偷拍利器。呵呵,好用的。
录像笔/录影笔规格:
像素:
300万
录影格式
AVI
内存容量:
4Gb(内置)
视频文件大小:
500KB/分钟
录制模式:
连续录像,直到内存用尽
适配器类型:
USB 接口充电
电池一次使用:
4小时
操作系统
Support WINDOWS98/98SE/ME/2000/XP/MAS OS/ LINUX and Automatically Distinguish Operating System
保存数据速度:
900K/700K byte /秒
(Relates to the mainframe speed)
录像笔/录影笔操作:
1.
按下开关,只要打开电源,录像笔就开始录像。蓝灯亮表示正在录像状态。.
2.
再次按下开关,录像笔开始保存数据,并结束工作,同时,灯会变成黄色,说明视频录像处于睡眠状态 (即没有录像,也没有关机).
3.
如果需要录像笔再次录像,再次按下开关,就又进入录像状态,灯又会变成蓝色
4.
按住开关3秒不放,电源会关掉,这时,灯就不会再亮。.
5.
电池没电后,会自动关机,同时会自动保存录像文件
6.
通过USB给录像笔电池充电,指示灯会变成黄色并不断闪烁,表明正处于充电状态.
7.
当完成录像笔充电后,灯会停止闪烁,黄灯继续保持,意味着电池已充满电.
录像笔/录影笔特征:
1.
录像笔中包含有这世界上最小的迷你型视频录像机,并且是第一款迷你型既能录像,又能录音的DVR笔.
2.
高保真麦克风可以记录周围15平米的声音,高清晰的录影可以让你得到最真切的影像资料.
3.
在设计方面,录像笔具有书写功能,可替换的标准笔芯持久耐用.
4.
适合任何计算机和电子设备的USB2.0接口,不需要驱动.
5.
录像笔含有200万像素的摄像头.
6.
录像笔非常容易使用.
录像笔/录影笔配件清单:

1 个 数字录像笔
1 个 USB 线
1 个 电源适配器

网友B:
200万像素的摄像头能拍出300万像素图像?前几天在商店看到,试了一下,图像不如手机的清晰,特别移动时,根本看不到图

网友:
我今天买下了一个2G的,140元包快买的,就是楼上的照片上的那种,说是200w像素,哎呀,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这么小~相素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万像素的摄像头能拍出300万像素图像?前几天在商店看到,试了一下,图像不如手机的清晰,特别移动时,根本看不到图

用插值算法可以弄出假的300万像素的静态画面。就跟您用photoshop把一幅 320x240的图片放大到2048x1536那样,你会认为它是300万像素?

动态画面,能有30万像素(640x480)就不错了(几千块的DV,很多是这个解析度)。DVD画质的高清DV,也不过是720x480(当然拍照可以达到300万像素)。那个录像笔,只恐怕是320x240都不到的解析度,而且图像处理能力肯定很差,稍微晃一晃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网友:
我也认为楼上说的有道理,如果只是玩一玩,花个100多元还是值得的。如果想要效果好些,还是上CCD的,但要考虑重量。

楼主:
期待9楼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