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款1200mm翼展 慢速机的图纸 适合新手

楼主(2008-12-23):
先上图:

图纸,由于我用的犀牛画的,这个软件尺寸标注功能比较低能,将就着看吧:

楼主:
说明

图中标识单位为cm
内文提到的聚苯乙烯泡沫,用15KG/立方的(建材市场卖的保温夹层用的通常是这个密度)。

基本结构:
2根90cm杆子垂直交叉形成主体承力结构, 图纸里面用的是8X6mm的空心碳纤维杆。别的杆子比如玻璃纤维杆、木杆、竹竿也行,相应加粗一点就OK。
空间交叉用泡沫挖出上下两道槽,然后嵌入杆子用胶封紧就可以了。用块木头也行,不用弄太重了就好了。

机头是一块平板泡沫挖成,其实没太多作用,主要是美观点,另外对电池之类的设备有些保护作用。高兴的话做成圆体而不是块平板会更好看点。
电机直接安装在杆子的最前头。
电池和设备绑在杆子下面,并用机头泡沫保护。移动这些重家伙,使得整个飞机重心在蓝色的前缘后面线附近。要灵敏一些就往后移动几厘米,要稳定一点就往前移动。

主翼用泡沫割成,当然你磨、挖、削都行,反正弄好点就可以——别的地方都可以含糊,主翼不要含糊了。
翼型采用GOE796, 当然,普通的克拉克Y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主翼数据:
翼展 120CM
根梢比 1.5:1
展弦比 6
面积 24平方分米
安装角度:3度
扭转角度:3度

靠后缘25%弦长为一直线,从这里切副翼。一般切外侧红色部分就可以了,这样滚转反应会慢一些。控机能力强就红黄部分都做成副翼。控机能力比较差就只使用黄色部分,飞机反应会比较迟钝。也可以在图上画副翼的地方只取一半弦长方向,使副翼面积降低,同样会降低飞机的灵敏度。

两个红色的线框是副翼舵机安装位置,看起来推杆要比较长,不过这是必要的——将舵机固定在管梁上而不是泡沫上。

尾翼很简单,平板泡沫塑料、KT板割就好了,要好点就略微打磨点流线形出来可以减轻点重量。根部可以穿插一些碳杆固定和加强。
垂尾下面要弄个小滑橇,图纸上没画,因为没那个保护的话平尾容易擦坏。
尾翼的控制舵机放在机头附近用推拉索去操纵,我比较喜欢用双拉索。
尾翼操纵面目前比较小以降低灵敏度,是在弦长后25%处切开。实际可以扩大一倍以增强操纵性。

网友:
建议LZ把标题改一下, “发一个老头乐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