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12-23):
飞机到手了,按照各位DX和说明书上面写的调试好了 但是一加油门飞机总往左边快速滑行
通过副翼调整后就很容易侧番!请高手指教!(话说回来模拟器和真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捏?)

网友:
呵呵.地面效应啊.你因该在准备快滑时,稍微打点右舵, 打大了当然就侧翻了呀.
翻翻新手区的老贴,里面有详细的帮助.比如下面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4403&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到手了,按照各位DX和说明书上面写的调试好了 但是一加油门飞机总往左边快速滑行
通过副翼调整后就很容易侧番!请高手指教!(话说回来模拟器和真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捏?)

正常情况,你除了玩模拟器之外还应该多看看论坛的帖子,很多帖子都提到这个情况,向左横向漂移是正常的情况,你到真正飞起来悬停还有个蛙跳的过程没有走呢。
真机不是模拟器,模拟器只是个练习舵面反应的游戏而已。切勿当真。

楼主:
谢谢楼上2位了 看来还是得在真机上下工夫
另外我飞机接通电池后 4合1总是发出很尖锐的吱吱声音 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了 看来还是得在真机上下工夫
另外我飞机接通电池后 4合1总是发出很尖锐的吱吱声音 这个正常吗?

你的是什么飞机啊?450么?

楼主:
4#3B  处女炸 尾杆接壤机身那里断掉了。只能缩短尾杆的长度了 这样能行吗?。。。。。

网友:
:) 又一新人,翻旧帖子吧:所有单旋翼直机都这样,除非飞LAM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2位了 看来还是得在真机上下工夫
另外我飞机接通电池后 4合1总是发出很尖锐的吱吱声音 这个正常吗?

4和1 叫?你仔细听下,是不是舵机发出的声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4#3B  处女炸 尾杆接壤机身那里断掉了。只能缩短尾杆的长度了 这样能行吗?。。。。。

你最后真的买了4#3B……
我还没敢飞这款。帮不上忙,但是飞机设计的零件大小长度都是经过计算的,你这样缩短可能会影响到飞行状态,而且小心打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真的买了4#3B……
我还没敢飞这款。帮不上忙,但是飞机设计的零件大小长度都是经过计算的,你这样缩短可能会影响到飞行状态,而且小心打桨。

看4#3的尺寸,缩短尾杆一般不会打桨。但是因为力矩小了,对尾部的控制力会变弱。4#3的四合一不能调节,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其实尾管就是2mm碳纤管,自己买了截短很便宜的。

另外像4#3这样小的飞机,靠近地面侧滑的很厉害(控制的难度跟004以至于450以上的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LZ应该尽可能快地起飞。

楼主:
是一接电源和控对上了就开始发出声音 舵机声音是不同的

在店里看过 也上手试验过V4 和004  V4当场就飞的很稳  004实在太大了
于是就下手4#3B了 回来在扫锅的时候尾杆给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4#3的尺寸,缩短尾杆一般不会打桨。但是因为力矩小了,对尾部的控制力会变弱。4#3的四合一不能调节,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其实尾管就是2mm碳纤管,自己买了截短很便宜的。

另外像4#3这样小的飞机,靠近 ...

我后来就是缩短了尾杆来飞 是可以的 但是在地面滑行的时候 很快又把尾杆接头那里搞碎了 这次彻底停飞!现在在想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尾杆 不然买尾杆都买穷我了
(正在学习空中控制当中,扫锅的半径现在很大 希望尽量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