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A电调改造电路再加散热后完全支持3S锂电

楼主(2008-12-24):
320A电调修改电路再加散热后完全支持3S电,谁有兴趣?

网友:
啥意思呢!!

网友:
不错,不过不如直接买个高压版电调了吧?

网友:
换 高耐压的 MOS管 把调整部分 电压分离成 2S

网友:
3S不管再低耐压的MOS管也不可能击穿吧,好象听说过最低也耐20V啊

楼主:
80N02参数,看看是不是能支持3S电。320A原设计升压驱动电压是15V左右,如果使用3S满电在上臂功率管导通时Vgs=升压驱动电压15V-电池电压12.6V=2.4V(实际供G级的还串了个223的电阻,供G级的驱动电压还要低)显然这个驱动电压太低了。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改改电路。

网友:
电阻太大了!

网友:
换2个2103吧,G极电阻好象平时用1-2K的。那个比经常用的大了10倍。

楼主:
80N02理想最低阻值Vgs驱动电压得达到10V,提高驱动电压减低内阻到达安全使用3S锂电大家觉得可行吗?

网友A:
把MOS管的 正接电源正 把MOS管于电路断开,然后再接一个 7809或者直接接7805 控制部分接个3V 的稳压管 这样德到8.V 的稳压电源电压给控制单片机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MOS管的 正接电源正 把MOS管于电路断开,然后再接一个 7809或者直接接7805 控制部分接个3V 的稳压管 这样德到8.V 的稳压电源电压给控制单片机部分

楼上能不能画个简单的电路示意图,语言描述不太好理解。

楼主:
我想用3S电压第一步要解决好散热,我摸索着DIY了一个散热器,大家瞧瞧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MOS管的 正接电源正 把MOS管于电路断开,然后再接一个 7809或者直接接7805 控制部分接个3V 的稳压管 这样德到8.V 的稳压电源电压给控制单片机部分

没这么简单, MOS管要有高压驱动电路的,原电路已经有升压驱动了,但是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这么简单, MOS管要有高压驱动电路的,原电路已经有升压驱动了,但是不够高

我想到的简单的办法就是升高驱动电压。

楼主:
为了把80N02(FET)的热量有效的传递到散热器上去,
我找了几段6平方毫米的铜线剪断为合适长度再敲成"方型"
焊在FET的散热器和电路板那位置。电路板这几处的保护漆
需要铲掉,焊的时候铜线需稍微高出FET表面,焊接后再整
体打磨平整。实际磨到80N02表面字迹消失就差不多了,最
终达到外加散热器压上去的时候可同时接触到焊的铜线和
FET表面有效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C:
能用吗?手上有两个恒龙320安电调,能改高压就爽了,把刹车控制也消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吗?手上有两个恒龙320安电调,能改高压就爽了,把刹车控制也消除就好了

理论上如能满足基本的工作条件就能用,假如工作条件很好还能用得很爽哟。

楼主:
升高电源电压后内部BEC(BA05)会发热严重。为了热量能有效的传递到散热器上去,我又找了两断4平方毫米的铜线,剪断为合适长度再敲成“方型”焊在BA05的散热器位置,焊的时候铜线高度保持BA05封装表面一样就可以了。

还得找两片铜片,类似家用电气扁的那种电源插头就是这个东西,剪断为合适长度焊在第一步增加的散热铜线上平整盖住BA05的表面加焊的两片铜片要高于这块板上所有元件高度,打磨平整后就能良好的接触到外加的散热器上。

网友:
厉害啊,长见识了

楼主:
电路修改示意图

楼主:
电路修改图2

楼主:
散热实物图

楼主:
总结:最最重要的就是做散热 , 切断两处线路再加2个电阻换一个稳压二极管一个电容.就完了 。所有材料电子市场都能买到也很便宜,我花了不到10块钱的成本。希望大家共同讨论,我手工很差做得好难看哟。实际我使用的是10节2500MA镍镉串联供电,电机是电子市场买的全金属封的12V550电机15一个。在猛操车后电调发热微温。对于3S电压更没问题。
改后实际使用测试视频

我要特别感谢“吾奶小面包也”在恕不相识的情况下送我两块320A电调电路板作为我试验的材料。

网友:
非常牛,非常好!!
lz真是无私贡献啊
我也拿我的320A改去

网友D:
还有。lz你说了怎么改,但是没有把你改后的图片发上来啊。。

网友D:
另外,你这个散热做的有点过于复杂了
看到有人把两个板子掰开,然后把fet的那个板子用2个散热片夹起来,效果不错哦
反正大脚用的,又不担心这点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你这个散热做的有点过于复杂了
看到有人把两个板子掰开,然后把fet的那个板子用2个散热片夹起来,效果不错哦
反正大脚用的,又不担心这点体积

我看过那位兄弟的改装方法,FET发热是在底部,他没考虑把热量导引上来接触散热器散发,结果就是散热效果不理想,热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lz你说了怎么改,但是没有把你改后的图片发上来啊。。

不是发了照片了吗?你没看到?奇怪了,检查检查你网络。

网友D:
还有,我把我的320A拆了
控制板跟你的不一样
我的ba05两个是竖着排连着的
单片机是小的封装,型号被磨掉了
不知道lz你画出来320A的控制板电路么?能分享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我把我的320A拆了
控制板跟你的不一样
我的ba05两个是竖着排连着的
单片机是小的封装,型号被磨掉了
不知道lz你画出来320A的控制板电路么?能分享下不

电路图没画完全,只花了大概的框架,还只有驱动部分。
实际电路较简单。

控制板的确有两种版本,不过驱动电路都差不多,改的方法也一样。
不过我手头没有你那种版本的控制板,可以上点你的控制板的照片共同研究。

楼主:
需要320A简易手绘图纸的可以回帖说一下。

网友(2009-03-10):
确实需要320A的手绘图纸
另外,如何把驱动电压升高到22V,这个在帖子中看不清楚

网友(2009-08-24):
LZ好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