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004容易出现双桨的方案——成功啦!!!

楼主(2008-12-24):
今天早上,忽然想到,我可以利用买的配件和被炸坏的桨夹将旋翼部分小改一下,做成带螺杆的连杆。具体的设想是:
1、将两个EK1-0200A互相背靠背地用固定桨的螺丝连接成一体,如此还能使桨叶的更换带来便利——桨可以从上向下拧螺丝了!
2、将双孔拉杆更换成中间带螺杆的球头连杆,这样,两个桨的攻角不就能连调了吗?或许调整双桨现象不就可以解决了!
一会儿去买几个球头连杆,做好后再上图给各位评判!
图来了:

消除双桨变得很简单,只要调整两个拉杆的长度就可以轻松解决。比如:一边的缩进一圈,另一边放出一圈的长度。嘿嘿!双桨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忽然想到,我可以利用买的配件和被炸坏的桨夹将旋翼部分小改一下,做成带螺杆的连杆。具体的设想是:
1、将两个EK1-0200A互相背靠背地用固定桨的螺丝连接成一体,如此还能使桨叶的更换带来便利——桨可以 ...

你直接换木桨不就好多了么……
保证你飞的嗷嗷爽。
你说的办法我也想过,等我木桨飞好了换塑胶桨试试看。
你的4#现在已经能飞起来了么?

网友A:
有买吗?

有LAMA的木浆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LAMA的木浆买吗?

您的意思是有卖吗?还是港台那边的有没有买?
我是在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e073c5175b0046ba84c9b2462b42fe63.jhtml这里买的。
180的木桨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LAMA的木浆买吗?

LAMA好像没听说有木桨。

网友B:
黑人这么改的挺复杂啊

不错 支持。期待黑人004改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人这么改的挺复杂啊

不错 支持。期待黑人004改造成功

黑孩子一来玩004,我估计各位004的玩家们有福气了。等着他的各种报告吧。
4#之王的头衔快要出来了。

网友B:
黑人=DIY狂人

最好能有个改造后视频对比下  来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人=DIY狂人

最好能有个改造后视频对比下  来的比较好

不知道他这次004的改造重点放在哪里,我很好奇。我个人觉得004的飞行时间已经比较令人满意了,再一味追求飞行时间就是虐待电机了。

网友:
只有他自己个知道。这会正研究怎么改呢吧。

估计也顺带研究中午饭呢

网友:
今天出奇的饿,赶紧觅食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忽然想到,我可以利用买的配件和被炸坏的桨夹将旋翼部分小改一下,做成带螺杆的连杆。具体的设想是:
1、将两个EK1-0200A互相背靠背地用固定桨的螺丝连接成一体,如此还能使桨叶的更换带来便利——桨可以 ...

你的精神可嘉……不过我提醒你,你炸一次就知道后果了,你看过我炸机的图么?炸了四次,三次都是炸断EK1-0200A。我在找更可靠的旋翼头。刚拜aywxslj托测了一下主轴是3MM的,我想找找看有什么旋翼头可以接过来为004所用。

网友B:
这么改不知道强度有没有增加。

004双桨问题我这基本没有。。。买来的原装桨跟副厂桨都没调 好好的

以前的双桨是原装悬头弯掉了,换了新配件 双桨也消失。

期待黑人的飞行测试结果

网友C:
我还是想有没有可能找到004旋翼头组件的替代品,最好是金属旋翼头,这样004基本上就是不可摧毁的了。
LFQC这样改旋翼头虽然可行,但是仍然不能加强这个球头的强度,毕竟是塑料的,更换就麻烦了。

网友B:
车床高人能做把。这个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床高人能做把。这个应该很容易的

我又想了一下,上面金属了坚固了,估计就该断底下的十字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想有没有可能找到004旋翼头组件的替代品,最好是金属旋翼头,这样004基本上就是不可摧毁的了。
LFQC这样改旋翼头虽然可行,但是仍然不能加强这个球头的强度,毕竟是塑料的,更换就麻烦了。

植树:你好!
这次我真的要跟你叫板了……
前几天,装好后在室内试飞了一下,由于空间只有2X3M左右,旋翼打了下桌子腿,桨夹(厂家叫旋转头,编号:EK1-0200A)上的球头就断了一个。现在改的图片中,桨夹是有两个叠起来的,下面那个就是那天撞断的桨夹。前几天,我看了你炸后的图片,看到双孔连杆也损坏了,我现在做的可比那结实多了!请看对比图:
您说:更换麻烦,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个?若是桨夹的话,只要将两边的连杆头用球头钳卸下,就能象没改前一样更换桨夹。若是双孔连杆的话,呵呵!估计不会坏!
刚才上传的图片有点问题,现在的要清楚些。

改装用的“连杆头”,呵呵!老套路,还是“奥迪”的东西,选它的原因:1、便宜啊!3元/包。2、尺寸正好合适,不用大动干戈:

具体的型号:

将塑料件截短后,钻个1.5mm的孔,拧上2mm的螺丝后装机,旋转头由两个组成,下面那个已切削过。固定旋翼的螺丝加长了,将上下两个固定成一体的图片:

换个角度:

俯视图:

网友:
我没看明白你的桨夹是怎么回事,上下各一个?下面的那个自残两个球头是么?
这样的话是不是代价有点大了。
因为断球头扣只是小问题,但是你看我昨天炸机的照片了么?桨夹断了三截呢。

网友C:
我也回家去找找看有没有更合适的拉杆球头,毕竟我的配件应该比你更全活一些
我估计为004的零件增加强度会是你近期的重头戏了~
可能你现在还没有飞起来,等你飞起来之后并且炸机才会重视这个问题。

网友:
 支持

连杆好用的话~ 起码不容易坏了~

但球头还是易损~

唉~  LAMA都有金属升级件~   004居然....

群众基础薄弱啊~!~~~~~

网友:
妙啊!期待更多精彩内容

网友:
佩服

  太佩服了! 小黑就是动手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回家去找找看有没有更合适的拉杆球头,毕竟我的配件应该比你更全活一些
我估计为004的零件增加强度会是你近期的重头戏了~
可能你现在还没有飞起来,等你飞起来之后并且炸机才会重视这个问题。

又被你给看破了 !我想啥你就说啥……啊?????????
这!这!这!……这……也忒不给面子了……不说你会……??????????
话得两说:得谢谢你上传的那些精美的“炸鸡”图片啊! 我是看了你的图片后,才知道那些地方得改得更结实。
下一步主攻旋转头和十字盘……
还有那个N30尾马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被你给看破了 !我想啥你就说啥……啊?????????
这!这!这!……这……也忒不给面子了……不说你会……??????????
话得两说:得谢谢你上传的那些精美的“炸鸡”图片啊! 我是 ...

你要考虑到加工程序的难易程度,和结合实际飞行后的效果以及炸机损失作出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出来的东西才是精品。
我也愿意为你这个精品做点贡献,呵呵,接着炸呗~
也希望你能早日自己亲手飞起来感受一下积累一点炸机的经验。
期待你的下一个方案和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考虑到加工程序的难易程度,和结合实际飞行后的效果以及炸机损失作出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出来的东西才是精品。
我也愿意为你这个精品做点贡献,呵呵,接着炸呗~
也希望你能早日自己亲手飞起来感受一下体会 ...

你说得很对!怎么改,需要统盘考虑……
关于改造,我的初衷是:不花大钱(对我来说50元以上的零件费算大钱啦 )、不改原来的架构、增加机械结构的强度(当然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5、6米高摔机后还完好无损)。
另外:能说说你飞004的体会吗?也好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改不知道强度有没有增加。

004双桨问题我这基本没有。。。买来的原装桨跟副厂桨都没调 好好的

以前的双桨是原装悬头弯掉了,换了新配件 双桨也消失。

期待黑人的飞行测试结果

看样子我那两架004属“山寨”无疑了 !两架都出现严重的双桨 。那桨双得 !绝对比整形医院出来的漂亮……有一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很对!怎么改,需要统盘考虑……
关于改造,我的初衷是:不花大钱(对我来说50元以上的零件费算大钱啦 )、不改原来的架构、增加机械结构的强度(当然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5、6米高摔机后还完好无损) ...

我觉得004的双桨是属于正常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桨夹的不平衡对称,还有就是塑胶桨本身的质地造成的。
004的构造就可以看出来这款飞机为的是入门和娱乐,零件构造非常简单,可调节部分很少,本身也就没有留出太多调整双桨的余地。任何零件的生产批次不同都可能造成细微差异,我觉得没必要刻意追求消除双桨,只要双桨造成的振动没有过于影响飞行性能就好,稍微有挑战的飞行也充满乐趣
4#机玩家可以下功夫DIY的地方很多,我觉得这也是乐趣所在。
现在我的004状态很好,没什么问题,只是升力问题应该是传统问题吧,前两分钟60%油门可以飞到3米高度悬停,再往后几分钟就越来越低,到最后大约电压3.80-3.90左右的时候100%油门都飞不过腰的高度。我对电不懂,有什么办法在尽可能不动电机的情况下改善这种情况?

网友:
这几天悬停训练对E004的仔细体验:
1,双桨
2,马力不足
3,电力下降,尾电机也下降,无法锁尾
4,震动大

网友:
总的来说,对得起这个价格。。。初学入门那是超值。。
不要被LAMA骗了。。。LAMA是纯玩具手感。。。调好了是100%脱控飞到没电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一块电池分量到三次来飞比较好,一个是对电机好,再一个你们说的快没电时的不锁尾问题我到现在没有遇到,可能就是因为我每次只飞3分钟左右就停下来歇会儿再飞的原因。
对于新手来说,我觉得一次起飞悬停时间不要过长可以避免炸机,一个是疲劳导致还有就是1分钟左右的时候会觉得手感奇好,开始动歪脑筋想搞点“大动作”之类的。这个时候应该保持克制,然后降落总结一下休息一会儿再次起飞比较好,有足够的时间来反思飞行中的一些操作问题下次起飞做调整。
可能我比较弱,但是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D:
干脆换005的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脆换005的头好了。

能换吗?别的不说,舵机就多一个啊……

网友D:
我是005改004的,想换直接可以换回去的。现在都是005的电子设备和电池脚架飞004.
004加上换电池的钱和改脚架和005差不多了。不过005旋翼头对我来说太复杂,现在还不会调。

网友:
黑人大兄弟~~~~~真有你的~~~~你有计划研究三旋翼的004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005改004的,想换直接可以换回去的。现在都是005的电子设备和电池脚架飞004.
004加上换电池的钱和改脚架和005差不多了。不过005旋翼头对我来说太复杂,现在还不会调。

呵呵!你这样折腾似乎有点像:将飞机改成汽车……

网友:
你这样调一个拉杆两个桨都受影响的吧。最好能独立调。

网友:
搞这么复杂的设计,我用超给廉价的东西给搞掂了,联那个8字的拉环都不用了,可以调到高速一点双桨都没有,爽,拆下副翼,把那个8字拉环拆下,装上这两个小圆圈,上机开始调试,通过在红色位置上垫自行车内胎剪下的小片就可以调双桨了,可以调到一点都没有,试过用一个小小的密封圈,几乎不用调

网友:
LS能说的详细点吗?最好上个图,大家一起烟酒一下

网友E:
编辑了半天竟然不见了,这个小圈是签字笔上握手的地方胶套,还有这个寿命不是很长,大概10天半个月就得换,不过就是不花钱,8字那个双孔也就不用了

网友F:
今天热机,没去大场地,小炸一下,把旋翼头那个球断了。
配件足,立马换一个新的。
双桨消失,飞机异常稳定,旋翼风速声音颇好听。电机马达温度下降,续航能力暴涨。
一个新旋翼头把双桨和震动问题全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