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放浮标

楼主(2008-12-24):
简单的想法:
1。用可乐瓶绑线,下坠一重物。
2。绳线长度?
3。怎样放下去?
4。怎样收回?(不玩时,不破坏环境,环保)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多交流(划个小船去放,就不要说了 )

网友:
长度根据水深     仍下去     捞上来

网友:
想搞钩鱼船吗???

网友:
划船是必须的。

1,用一段铁丝或绳子下面挂一板砖或别的重物。

2,铁丝与瓶子或浮标之间要用一段橡皮筋相连。

网友:
电子的 遥控的

用个小可乐瓶子 装上螺旋桨 放个舵机 安上接受装置!! 直接开到指定地点! 利用电机带动齿轮组 放下缆绳(抛锚) 缆绳可自锁 然后等待用过后 再收回缆绳 (起锚) 再遥控开回岸边!!

网友:
不用橡筋的做法,在可乐瓶或皮球下装一个环,绳子穿过环,绳子两头都栓重物,一个大的沉底,小的用来缓冲

网友:
好方法,收藏了

网友:
不用划船船的放标方法:1、人游泳过去投放;2、用直升机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