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1g左右的PPM接收机

楼主(2008-12-24):
打算用TA31136做一个1g左右的接收机,计划给室内飞机使用。大家给点意见。
这个是国外做的2.8g接收机,我觉得上边有很多可以修改的,改用更轻的元件。

楼主:
不知道大家对于超轻的室内飞机有什么看法,动力使用无刷还是有刷? 电磁躲的驱动等等问题?
如果使用有刷点击,我应该可以作出电机的控制器,重量控制在0.5-0.7g。

网友:
非常想做,可苦于没有各种资料及相关图纸,特别是对无刷有兴趣

楼主:
这个是我以前做的10A电调,    注意下边是1毛钱硬币

如果打算用3.8V锂电,电机电流小于3A,我可以把无刷电调重量控制在1.0-1.3g

楼主:
没人有意见吗,自己顶一下,哈哈

网友:
期待更多适合室内微型机的作品!

网友:
扳子用那种象塑料一样的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上面的几个插接的针脚全部去掉,直接用细线连接。高频放大部分也不需要,直接用3116的高频部分就可以,不知道不用电路板做成接收。

网友:
确实很希望有供室内机用的微电调啊~~! 鼓励

楼主:
大家认为室内飞机使用电磁躲有什么缺点吗,我没用过电磁躲? 我想设计一个能像舵机一样的电磁躲,能控制躲的角度。 大家知道现在能见到的电磁躲能控制飞机躲的角度吗?

楼主:
怎样发youtube的视频

网友:
期待LZ的作品早日上市,

网友A:
建议做红外线设备
PPM设备可以与标准发射机兼容,要是不装舵机插口的话就有点浪费了,以后别的飞机就不能用了,但装了又会增加重量
电动机推荐空心杯电机,小无刷也有,但很贵,加电调更贵。同时电调也增加了重量。空心杯电机效率也不低,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做红外线设备
PPM设备可以与标准发射机兼容,要是不装舵机插口的话就有点浪费了,以后别的飞机就不能用了,但装了又会增加重量
电动机推荐空心杯电机,小无刷也有,但很贵,加电调更贵。同时电调也增加了重量。 ...

你好,请问空心杯电机和普通的有刷电机一样吗? 如果是有刷电机,我可以把控制器重量控制在0.6g左右。

网友:
空心杯电机和普通的有刷电机一样用法,只是小点而已。没什么特殊的,舵机上的就是空心杯的

网友:
国内已经有非常小的有刷跟无刷电调了,4通道标准接收机也已经能做到2.5g了。
发几张照片看看

有刷电调,用PIC12F675

跟1毛钱的硬币比较

含线/接头重量0.77g

下面是无刷电调

两种哦,海飞的那种带BEC输出,标注的1.8g

实际重量2.12g

这种更小的,两个大小相当于一个海飞的

不含线重量0.44g

长度13mm,宽度10.5mm

楼主:
不错不错,我要继续,哈哈

网友:
太好了,能卖一套给我吗?

网友:
0.9g 的接收机也有了, 既可以支持普通舵机也可以支持电磁舵机,还带有刷电调

网友:
电磁舵有能控制舵角的,但那已经跟步进电机差不多了,重量和结构上没有意义了。我也喜欢这个题材很想做,只是能力不足也缺乏干劲。期待楼主的好消息,做出来卖我几套。

网友:
0.9g 的应该是micro invent的5通道吧,那可是老外的,价格巨贵,我是说国内的。

网友B:
这个周末开始个动工,采购元件。在洞洞板上做实验,公司有示波器和频谱仪器可以私下里用用
向大家请教一下,
1 需不需要把电磁躲驱动电路和接收机放在一起?
2 电磁躲需要多大的电流驱动。

网友B:
自己顶一下 ,有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这个帖子里面提供的几个链接。

网友E:
支持一下,标准PPM接收机如果能做到1克就不错了。
电磁舵机一般用50MA以下的电流驱动,必竟是小飞机,不能用很大的电池。国外很多用到10-20MA的电流驱动电磁舵,可以用MCU端口直驱。电磁舵机如果PWM驱动,频率不要太高,不然扭力变小,并且也不用太高的级数。实际上电磁舵机用开关方式控制,通过点按方式打舵,还是有不错的效果的。

网友B:
谢谢楼上,TA31136已经卖到了10片,陶瓷滤波器和鉴频器也已经到了,不忙的时候准备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F:
不懂这个,但是能在精神上支持楼主!!!

网友G:
LZ的接收做好没有?

网友H(2009-01-29):
有卖吗???楼主可以PM一下吗

网友I:
LZ也是电子高手呀!不错呀
关于接收机,其实我觉得市场上最常见的305M,403M的无线模块不错,已经也拿这个做过接收,重量很轻(也就1克左右),很不错,不过只适合电子高手,因为各个通道都是串行信号,要自己做后面的解码控制板,不直接接通用的舵机信号。但解码板可以集成很多的功能,比如电调、音效、灯光控制等。

网友B:
发射机 不通用。如果是2.4G,不算晶体可以做到0.2g
还有,如果做成红外的,也可以做到0.2g。电路板使用FPC(柔性电路板)非常轻

网友J:
 强大,集成电路怎么做啊

网友G:
接收做得咋样了?

网友B:
最近在忙FPV用的OSD,已经可以用了,正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