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G4安装求救!!!!!急,在线等。

楼主(2008-12-24):
运行G4时出现错误提示,不懂,请教。

网友A:
大概意思是,没有检查到你的控制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意思是,没有检查到你的控制器设备

那要怎么搞??

网友(2009-03-04):
你用的是什么控?

网友:
你的狗有问题   过不和控连时只要狗正常就不会出现你的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