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新手请教:我有一架30级天子空机,机上带有螺旋桨及一个三叶36级
发动机
。其它的什么都没有,请问还能配什么设备才能飞行。谢谢

网友A:
陀螺仪+锁尾舵机,4个控制舵机,遥控器,接收机,启动器+启动杆,燃油+手动燃油泵,接受机电池,点火器。没想到的楼下的兄弟补充一下。

网友B:
充電器..用來充接收機電池的..除非你用一次性的電池..點火器也要充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