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怎么样调节大浆转速????急。。。

楼主(2008-12-24):
如提,怎么改变飞机的转速呢?????、在哪里设置??电调么??我的电调是固朗的电调 。。。。。。。。。。。。。。

网友:
没懂你什么意思。
当然是靠油门的大小阿。
你可能需要学习的是
1,看说明书确定如何调整电调的行程
2,不知道你什么控,好些的可以设定油门曲线,如果tdf 6之类的就不要想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调节同等油门下的大浆转速,呵呵,谢谢楼上。

网友:
电直里,油门就是控制转速的。

网友:
油门曲线

网友:
要控里设定 看你什么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调节同等油门下的大浆转速,呵呵,谢谢楼上。

需要调节油门曲线,请告诉大家你的控的型号。
如果是tdf 6之类的就不用考虑了。至少需要程控的遥控器才行。

楼主:
大家没有懂我的意思,呵呵。我知道油门曲线,我的是6e'x,我的意思是,电机转速就是一定的么,比如我推全油门,这个转速可以改变么??

网友:
可以通过螺距调节,油门一定的情况下,增大螺距可以减小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没有懂我的意思,呵呵。我知道油门曲线,我的是6e'x,我的意思是,电机转速就是一定的么,比如我推全油门,这个转速可以改变么??

转数当然可以变化了!!

想想 电调 当输出的 电压变化时 电机的KV值一定 那么转数就会变化!!(螺距不变 那么和电压属于正比例关系)

如果电压变化的同时 螺距也跟着变化 那么 转数就不一定会变化 或者变化不是正比例

如果是油机的 还有定速器 基本转数一定

其实你从 电调带有缓启动就该知道 转数是回变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转速一定才不好调呢 转速一定有利于陀螺稳定工作 像3D就是差不多 你要是非要下功夫 买个测速仪先  taobao上100米以下就有  注意别去航模店买哦

网友:
调节螺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没有懂我的意思,呵呵。我知道油门曲线,我的是6e'x,我的意思是,电机转速就是一定的么,比如我推全油门,这个转速可以改变么??

相同电机,相同电调,相同电压。。反正外环境都一样,你要调节转速,只有依靠更换电机齿轮了。齿多的转速可以加快,但是负载会加大,有可能超过电机,电调,电池的最大负载。

楼主:
电调不能调节转速么???呵呵。。。。还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数当然可以变化了!!

想想 电调 当输出的 电压变化时 电机的KV值一定 那么转数就会变化!!(螺距不变 那么和电压属于正比例关系)

如果电压变化的同时 螺距也跟着变化 那么 转数就不一定会变化 或者变化 ...

无刷电调不是靠调节电压来控制转速的,而是靠输出脉冲的频率(当然从广义上来讲你可以说有效电压随着脉冲的频率变化了)。这个和交流电机的调速是一样的。

看下来楼主的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调节油门曲线

油门曲线可以随意定义油门行程范围内的输出值。比方说,可以把100%油门杆的位置设置成油门实际输出为“0”
这个时候你如果把油门推到100%,电调不输出脉冲,电机就不会动。如果把全油门设成50%输出,那么电调就会按照50%的频率输出脉冲,大桨转速也就会变成50%。

网友C:
不是可以用齿轮比来调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可以用齿轮比来调整吗

倒是,这要看楼主究竟想调节的是什么。问题问得太……

楼主:
我想问的是:比如说,我的100%油门输出时候,我的打浆转速是2100。能不能,不通过设置油门曲线,把打浆转速调到2100以上或者以下?????不是设置油门曲线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想看看能不能调节电机的极速。。。。。呵呵,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比如说,我的100%油门输出时候,我的打浆转速是2100。能不能,不通过设置油门曲线,把打浆转速调到2100以上或者以下?????不是设置油门曲线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想看看能不能调节电机的极速。。。。。 ...

这个可以通过用不同电压的电池,2S或者4S(2S飞450不实际,4S太暴力),或者改用不同T数的电机铜齿/大齿盘来完成。

通行的做法是换铜齿。从12T换到13/14T会感到明显的不同。

网友:
大大說的是450擊的機子.那應該是更換馬達的主齒輪
更換馬達主齒..藉由更換齒比達到不同轉速
比如說..13齒換15齒..轉速提高...很噴..相反則降低轉速.....

网友D:
LZ看来没完全理解油门曲线的意义,
油门曲线, 实际上是转速曲线
在飞机的油门总行程和螺距总行程确定完后,
转速的变化幅度, 就是靠油门曲线设定的,
当然, 铜齿固定后,
油门100%时的转速是固定的,
除非换铜齿.
懂了没有?

网友E(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

网友F:
为什么要调大桨转速?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么,是悬停时转速过高过低还是满油门转速过高过低?
没有上下文只问怎么调转速,可以有n多个答案,并且这n个答案和你心里想的可能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