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出厂时频率准不准,你知道吗?

楼主(2008-12-24):
谁买了遥控器测试频率,呵呵.我今天测试了3组遥控.发现
JR的控,21频道,72.210 实际频率是72.2088,拆开调整72.2100
ESKY 52 频道, 72.830 实际测试是72.8306 这个还比较准,哈哈.没调
天地飞, 40M的 41.010 实际测试41.098 也还不错,没有其他控就没测试

总结,晶体生产厂家出来的频率是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最后发射机跟晶体匹配程度,就要调整了.不过还好,相差不大,还是频率合成比较好.(变频)
差这0.0012KHZ应该在接收范围内吧.哈哈.
也可能是为全局匹配,回头收几套晶体再测试.

网友:
 楼主能否上图,并且教教我怎么调整!!

网友A:
这个测试器有点牛哦,这个可以测试2.4G的吗?

网友:
专业测试时,须根据信道的调制方式和发射机工作状态,选择适当的仪表和方法来测试、校准发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器有点牛哦,这个可以测试2.4G的吗?

这个手持頻率計,巳十年多,只可測试最高1.2G,2.4G不行

网友:
遥控出吗。。。

网友B:
FM模式的话,差一点影响不大吧?

网友C:
是不是有定期送计量部门校正呀,要是频率计本身不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定期送计量部门校正呀,要是频率计本身不准呢

ihei 嘿嘿,专业品管!

网友A:
我在想另一个问题,接收机是否也有类似的频率调整问题?如果发射机发生偏差,接收机那不就会失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FM模式的话,差一点影响不大吧?

应该说FM模式的频率根本就是不停的在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FM模式的频率根本就是不停的在动的。

不对啊 你家用的FM廣播接收機88-108會不停自動轉換頻道嗎

网友:
FM是调制方式的一种,频率是不停的在变。

AM也是调制方式的一种,调的不是频率,是幅度。

 遥控模型的控有用AM,也有用FM的。(和频率无关)

#3楼的控就是用F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对啊 你家用的FM廣播接收機88-108會不停自動轉換頻道嗎

频道不会自动换,但频率是在中心频以一定量不停的变!

FM是 frequency modulation 的简称,意思是频率调制,所以频率会随着调制内容而变。

网友:
很正常。。。。。你 测下晶体的频率。用的都是泛音晶体72.210取的是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另一个问题,接收机是否也有类似的频率调整问题?如果发射机发生偏差,接收机那不就会失控?

同问

网友:
做个對比,晶体式,合成式,晶体控制精度小勝

网友:
装备精良呀~

网友:
没必要调。又怎么知道接收机不是偏在同一边呢。
只要在误差允许范围之内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