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的陀螺仪怎么调!!~~

楼主(2008-12-24):
FUTABA 12FG  +  FUTABA R617FS接收  调不好

网友:
GP750除了自身设置和别的脱罗有点区别外,对控的要求和其他脱罗并没有不同,怎么能不兼容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个250和FUTABA  12FG。。接收机用的是FUTABA R617FS,怎么调都调不好..发回去给买家帮调,现在给我的答复是YT的GP750陀螺和FUTABA  12FG不兼容,请问是不是真的有这回事的啊?
我是在上海 美伦航模 那买的飞机 ...

GP750與目前市面上所有的遙控系統是完全兼容的,應該是調整上的問題, 請LZ再仔細調整
1.
請先確認您的尾舵拉桿順暢,尾舵重點是速度與扭力必須兼備的,如果尾拉桿不順暢,很容易造成陀螺儀和尾舵機經常性修舵!
2.
尾舵機擺臂請用圓型舵盤最內孔。
3.
陀螺儀設定為 1520usDS,行程請調整到最大行程量但不頂到行程,DELAY請調成STATUS為紅燈,並把撥桿移向右邊或左邊50%
4.
遙控器感度請調整大約在20%~30%
5.
螺距建議不超過+/- 11
6.
油門建議 0 40 75 85 100
7.
主旋翼轉速建議最少3200
8.
如果電裝設定確定正確,250發生很慢的左右摇摆狀況,經了解多數是~尾夾座螺絲上太緊!250尾翼質輕,固定於夾座時螺絲不能上太緊,只要放鬆螺絲至尾翼能自由滑動程度,慢速左右摇摆立即可改善

楼主:
谢谢chi1121大大解答~~ 现在没有问题了~~~就等着机机回来爽飞了~~

网友:
有問題,我們再討論~~

网友:
我把750装上450电直,它的软(电子)开关没有770和401的硬(机械)开关直观好用,设置要很注意才行,750飞起来感觉很好,锁定准确,没了600的飘移特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