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油机接受用11.1V 或7.4V锂电用电条供电可以吗?

楼主(2008-12-24):
请问油机接受用11.1V 或7.4V锂电用电条供电可以吗?知道得大家说一下?

网友A:
加7805或7806

网友B:
原帖由
GXJ
于 2008-12-25 05:29 发表
加7805或7806
不加行否???

网友C:
用电调可以~不过要注意bec的电流能不能供给整个接受及操作系统 如非要用 建议买专门的bec 电流范围可选择超出系统负载一点的 即可
至于3楼朋友说的 7805 还是要注意电流 因为飞机作剧烈动作的时候 舵机会非常吃电流 这也就是为什么镍氢电池出来这么久了 好的接受电池仍旧是镍镉的原因~~

网友D:
用2个7805或者7806并联起来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