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12-25):
我是新手,请问船如何控制方向??????????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就是看看你用什么船型,可以用安装舵的方法来控制转向,也可以用是双桨同方向转动的方法来控制转向(我们通常也叫做绞车),如果再有问题可以加我QQ:345109452

网友B(2009-01-31):
son of a bitch~~~!!Nu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