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你的进来的有!关于你的没有看明白的图片在这里的有!·

楼主(2008-12-25):
分解的     图片的    下面的有,今天中午的,我的  老酒的  米西米西过的有!图片的   还是要给你看的,希望你的   明白的有!
分解的图片:左边短螺丝的不能用的,用右边长长的螺丝的!

合在一起的有!你的明白?

翻身的有:

换个角度的有,螺丝的从上面的拧到下面的、强度大大的高的有:

改造用的零件的图片的有:

这样的还不明白的,大大的XXXX的有!

网友A:
其实我昨天看明白了,只是我不敢相信你居然会往复杂了改。
并且肯定你是没炸过机
你先自残了一个零件的一对球头,然后又粘在一起,这样炸机之后损失的可能就是两个零件。
另外总是觉得应该上下两个零件把桨叶夹住成为真正的大桨夹才更好一些。
これ以上。

网友:
弄个铝合金的就完了啊

楼主:
不好意思!那个被削掉两球头的就是被炸坏的旋转头。没自裁!
我只是废物再利用而已……若两个旋转头中间夹个铝片或纤维板什么的,不就可以防止炸断旋转头了吗?至于炸坏球头,暂时还没想好的到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昨天看明白了,只是我不敢相信你居然会往复杂了改。
并且肯定你是没炸过机
你先自残了一个零件的一对球头,然后又粘在一起,这样炸机之后损失的可能就是两个零件。
另外总是觉得应该上下两个零件把桨 ...

这个没粘在一起,是用螺丝拧在一起的!没看见长螺丝?
改动这个目的是消除双桨,我那个“山寨”版的004桨双得厉害哦!还没离地就可劲地抖(桨已校过,还DIY了个校桨器),跟“宾努亲王”没两样——得了帕金森!
现在好了!双桨被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 呵呵

我喝高了都没 !
兄弟你到先 ?

网友:
我觉得还是炸断旋翼头这个比较值,如果它不断,断掉的很可能就是里面那个带轴承的类似中联的零件了。
那个要是断了,就比较麻烦,整个从副翼以上都要拆下来重新然后才能换新的,而且还没办法用胶重新粘上。

网友C:
在次,打击一下LZ你把浆夹垫高了,就没有了共轴运动!在打舵的时候主轴的震动就会增加!
LZ的语言很幽默!非常喜欢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次,打击一下LZ你把浆夹垫高了,就没有了共轴运动!在打舵的时候主轴的震动就会增加!
LZ的语言很幽默!非常喜欢的有!!!

谢谢夸奖!
关于垫高那么一点后,怎么会影响共轴运动?我很愚钝! 烦请点拨……

网友:
够详细

黑人分享的改装方案我回来试试看好用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正常情况下,大浆的水平面应该处在浆夹上面的两个轴承的中心!你这样改造后,比如你往右达舵,大浆的水平面就有一部分偏移到了右边!你垫得越高,偏移的量就越大!震动也就越大!

网友:
所以说你需要理论结合实践,尽快飞起来吧,这样你才能有更深入的体会。
炸一下没什么的,我第一天晚上拿回来炸翻了七八次才炸断了8字拉环。你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大浆的水平面应该处在浆夹上面的两个轴承的中心!你这样改造后,比如你往右达舵,大浆的水平面就有一部分偏移到了右边!你垫得越高,偏移的量就越大!震动也就越大!

感谢你的指点!我明天去试验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指点!我明天去试验一下……

哈哈,你要起飞了么?别光拿在手里试啊!
我等你的炸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要起飞了么?别光拿在手里试啊!
我等你的炸机图~

干吗?
难道……?我不炸你不舒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吗?
难道……?我不炸你不舒服?

炸机出真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机出真知啊!

好!双休日就去地下车库里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双休日就去地下车库里爽……

期待你的图片和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大浆的水平面应该处在浆夹上面的两个轴承的中心!你这样改造后,比如你往右达舵,大浆的水平面就有一部分偏移到了右边!你垫得越高,偏移的量就越大!震动也就越大!

谢谢指教!
我试验了一下,确如你所说的:有轻微的偏移现象。
现我将桨装回原位,如下图:

网友:
你这样改造后的重量和直接使用木桨哪个更重呢?
如果是使用木桨可以直接消除双桨。
并且我觉得使用塑胶桨飞起来不稳,不知道是否因为双桨导致的,很难控制。
建议你也进木桨尝试一下。我觉得004飞到最后应该大部分人还是使用木桨了。

网友:
做一个旋翼头的加强片对消除双桨,保护旋翼头作用也很明显。

网友:
...搞专场啊.我来占个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我试验了一下,确如你所说的:有轻微的偏移现象。
现我将桨装回原位,如下图:

LZ啊!我建议你把大浆球头安装到大浆的水平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啊!我建议你把大浆球头安装到大浆的水平面位置!

谢谢你的指点!
我也想装到打桨的水平位置。可是,我买来的改装件球头连杆,没那么短呀……
更要命的是:那个连接的球头的直径居然有5mm,所以,只能采用现在这样的安装。
要不,哪天我DIY个半金属、半塑料的旋转头,再装上2.5mm的球头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