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练悬停练了多长时间(含模拟器)

楼主(2008-12-25):
现在在模拟器上练了3天了 没有一点进展 只能5米范围飘来飘去偶尔能停个几秒

做个调查 看看练悬停平均要多长时间
单选投票, 共有 54 人参与投票
16.67% (9)
1.85% (1)
7.41% (4)
74.07% (40)

网友:
我悬停了两个月啦~
现在还是只能悬停~天气不允许出去飞啊~好想飞航线啊!!!

网友:
悬停要练相当长时间的,没办法,主要是培养条件反射,肯定是费时间的。

网友A:
悬停是基础中的基础,我每没次耍模拟器,都必须悬停半小时以上,包括正飞自旋及倒飞悬停

悬停绝对要达到想在哪里停就在哪里停的境界,一动不动地钉在那,飘来飘去的决定是不合格的

网友:
哦,忘了说,模拟器上已经一个月了,真机只飞了6块电

楼主:
看来我要到5月1了

网友:
练了一周模拟器后开始004悬停,现在3周了,每天坚持模拟器半小时,真机3块电池,4面悬停应该算及格了,可以各种姿势起飞、顺时针自旋,以及半个8字,正在练习逆时针自旋,学会逆时针自旋后应该可以8字了,我的心得是,新手一定要按捺住想飞真机的想法,在模拟器上面适应各种舵面反映后再上真机,避免过多炸鸡导致失去信心。悬停每一个练习动作一定要在模拟器上适应了再上真机,但是我个人感觉,航线我飞模拟器老是掌握不好高度一致,但是真机我却很快就好了,可能是视角的问题,我所有飞的都不会超过我的腰部,都是在腰部以下的练习,高了就会很慌导致到处飘。可能是在家里客厅练习的缘故吧,慢慢克服。共同进步!

网友:
十一买机到现在两个多月了,也还在悬停。没玩过模拟器,所以现在只会对尾和左面悬停,右面和对头还没学会。近期天气不好,所以只能下班回来在家里客厅的一角悬停一块电池,地方太小,只敢对尾,时间也不敢太长,不然噪音太大,家里人也无法忍受。呵呵

网友:
大概要半个月吧,至少20次起落

网友:
我说的模拟要半个月,真机20个起落

网友:
今年三月份开始玩儿飞机,到现在还用模拟器练习各种动作和各个方向的悬停。

网友:
 ,到目前已经一个月了。断断续续的、

网友:
我雷鸟换俩尾电机就查不多了~~后来去折腾火狐~~~~半年才悬停起来~~~~俩机身报废~

网友(2009-01-31):
我也是在家练模拟器,老是定不住在一个位置上,烦啊

网友(2009-06-01):
从没练过模拟器,一个月搞定三面悬停,三块电池学会对头悬停,基本上做到随意定在任何位置。
从开始学450到到现在三个月,未损失一架机机,只坏了三条木桨,一条玻纤,搞大了一块电(每个周末早上飞,傍晚飞)。。。
固定翼的悬停(吊机),最近用了二周也学会了,这个用模拟器练过一二个小时,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感觉真机比模拟好使!

网友:
飞了一年多了,到现在很多时候都在练基本的悬停。。。。。

网友(2009-07-20):
看自己的进展嘛

网友:
还有就是飞行强度要是一天飞30块电也是很快的

网友:
俺练了两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悬停是基础中的基础,我每没次耍模拟器,都必须悬停半小时以上,包括正飞自旋及倒飞悬停

悬停绝对要达到想在哪里停就在哪里停的境界,一动不动地钉在那,飘来飘去的决定是不合格的

这个境界其实很难达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