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搞004。。。更新无刷连线图

楼主(2008-12-25):
其实004无刷很好改的,都不用上图。。不过为了清楚还是拍了一张。
004的4合一就等于是一个6通接收+一个混控。。所以在舵机下面有2个舵机线接口对应为3,4通道。。把电调接到最靠近舵机的那个3通道就可以了,然后电调的电源线需要跟4in1的电源线并联在一起。。一切就搞定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9062&extra=page%3D1
顺带出设备筹米升级2。4

450玩不了。。收了套004折腾。。。问题很多慢慢调整
结果把球头给摔掉了。。球头扣也很松,用大头针跟订书针固定,细的双孔连杆再没飞出来了。。然后旋翼头最上面那个部分不晓得从手里掉下去断了。。但是那个配件太贵了。。感觉非常不值。。用AB胶效果也不好。。最后用扎带搞定。。调调松紧,居然夜可以达到消除双桨的作用。。和LFQC同学的球头原理有点类似。。感觉赚了呵呵,不用买配件啦

前几天收了套火腿丁的无刷套装。。装上效果果然是非常不错。。。尾电机没有一点压力。。可惜全新的一套很贵,而且电机的kv值貌似属于保密信息无从了解。但是真的很稳,动力很足。

有时候也许会用到3s的锂电。。尾电机上了个可变电阻减压。。情况还不错,2s的时候也没什么影响,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等哪天尾电机挂了,直接升级个gws cn12直驱套装好了

汇报完毕。。上段视频。。。低的时候地效影响比较大。。不过高一点就可以看出稳定性了。

大家慢慢拍砖

网友A:
你的陀机会死得很快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已经不太像004了。
改的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陀机会死得很快的

在舵机死之前,也就是刚刚。。上扎带的地方彻底断了。。呵呵

网友:
那样陀机要很大力量拉的,我的就这样死了两个陀机了,陀机一上电几乎整天都在努力...直到.......完

网友B:
火腿丁也搞004的无刷套装啦?
以前他搞了个雷鸟的,当时不感冒。
请给个链接。

网友:
火腿丁主要还是代理科乐科吧?
用的是雷鸟改无刷那一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腿丁也搞004的无刷套装啦?
以前他搞了个雷鸟的,当时不感冒。
请给个链接。

还是雷鸟的那套。。只是把电调的信号焊在了4in1的3通上,然后电调电源并在4in1电源上
我是收的二手的。。新的光马达就要100多。。打死我也不买

网友:
请问LZ你的无刷电调前是接在他的4合1上的吗?怎么接法?

网友:
换上小电机的木浆就更爽了.

网友:
LZ有没有4合1接线图啊。

看着不像往常的无刷用小型机上。没那么多毛病啊

支持

网友:
最近收了套无刷,很想改但是不知道无刷的控线怎样接到四合一上,楼主能否详细讲解一下,或者拍些详细照片。谢谢了!

楼主:
同学们,等我晚上回家画个图啊

网友C:
尾电机是个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是个痛啊~~~

现在已有无刷转换器了,期待有人搞一搞。

网友D:
LZ你老婆叫你不要闹了

网友:
我有套改无刷的内转子和15安的电调,,我改过,好要,可以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有无刷转换器了,期待有人搞一搞。

貌似用gws那个直驱套装更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老婆叫你不要闹了

听力不错。。。哈哈哈

网友E:
好像是时间到了~~

网友F:
可变电阻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A:
我买了一个便宜的2030电机,30元,重量65克,KV3600,现在想配个电调上到004上,不知用几T的小齿轮呢?听说高KV的不好配电调?楼主有空可以指导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