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敬告玩T45的朋友!!!! 乃至电池放在座仓的飞机的朋友,加长加长加长加长

楼主(2008-12-25):
本人也玩T45,但使用2200电池,以飞机的设计,2200电池是放不进电池仓的,所以,小弟把电池放在机头里面(无固定)

众所周知,改飞机是利用涵道吸力把飞行员座仓吸住的,今天倒飞,果然不出所料,电池因为太重,所以把飞行员座仓顶了出来,然后整快电池飞了出去...........啊哦,! 随之高空无动力,无舵量.快速失速,飘落在大地怀抱,,啊泥舵佛

敬告各位,如果非得使用2200电,又要玩倒飞,最好还是用魔术带把电池固定下,

等下补图

整机效果:

机肚,注意:非电池仓

电池仓,因2200电太带,绑带已经被我剪断

电池就被安置在机肚里,没任何固定

倒飞,电池太重,把飞行员盖顶了出来的效果图

至于为什么飞机没事捏~哈哈,今天佛裟保佑,竟然烂了一片平尾.呵呵

网友:
3S  2200mah 25C电池

右边比较长的这块电池

加一块小KT板

机身内部先要挖掉一小块

前面这么放进去

后面小KT也放进去

关上后的样子

内部

重心不用调节,刚好

网友:
花牌2200MA电池正好可以放进下面的电池仓

网友:
4S电池

重心还没调节,也不知道需要调节不,晚上在看!

网友:
 是人都应该知道电池要固定。。。用魔术贴之类的

网友:
就是 这也要警告
楼主不固定电池就是犯了最大的错误

网友:
是该注意啊

网友:
电池那里我是用摩术带从底部穿上来固定电池的.

网友:
LZ的电池为什么那么长?非主流哦

世面上绝大部分的2200都可以直接装进电池仓不用任何改动的。
不够楼主这个小小的动手还是很好的解决了问题的,赞一个

网友:
51地带提供的T45全套版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是我们直接发货的空机版,我们会送一根25cm长的14号硅胶线做的T头延长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卖第一架T45开始就送延长线的原因,不过都是小问题,大家注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