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断在轴承罗斯孔里面怎么弄出来?

楼主(2008-12-25):
很傻的问题,可是没办法了,新买的轴承,可是原装罗斯不结识,稍微用力就断里面了,没法弄出来,怎么办,各位兄弟有遇到类似问题的么??请问高手了,呵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上个图看看! 才好想办法!

网友C:
轴承怎么会有螺丝

网友D:
传说用小钻头能把螺丝带出来,不过我没成功过

网友E:
拿电火花打出来

网友F:
这贴写的,全是错别字。
没啥好办法,我的电机座也断螺丝在里面。能用钳子就用钳子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