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103A 怎么调结止电压?

楼主(2008-12-25):
上面图中哪个是调整结止电压用的,有经验的朋友请告知一下:)

网友:
左边这个。调的时候,你用表量背面的431稳压块的第三脚(左往右数,靠近黑色那个二极管的那个脚),和二极管旁边那个功率电阻的脚(正面你图最上面那个功率电阻红色那端)的电压就是截止电压了

网友:
以上非原创,版权归老前辈(不知道哪一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