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泡沫飞机上天了,,,,,,,,,,,,,,,,,,,,,,,,

楼主(2008-12-25):
http://u.youku.com/user_video/id_UMjk1OTIzOTI=.html
我不会贴视频,只有看看我的视频空间,做得一般请高手们多多指教了,,,,,,,以后还有更多的自制泡沫飞机,,,,我觉得泡沫的小飞机比轻木的好,比较耐炸.............每次上天后都灭火,烦.......呀!!!!!!!!!!!!!!!!!!!!!!!!!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机型!自已感觉做的,哈哈,只要能飞就行了,.........玩嘛!!!!!!!!!!

最后调整好了,是主油针的问题,太小了,才开了0.6圈左右,高手指点后,改正过来了,现在好了,.....

网友A:
我喜欢,多大的发动机?

网友:
感觉这个发动机飞这个飞机太轻松了

网友A:
还是上个制作过程,说说怎么做的吧?看看内部?

网友B:
报一下三围和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个制作过程,说说怎么做的吧?看看内部?

你好,我是把泡沫板分成两块做的机身,要求泡沫板的强度高,当然机翼用热切了,,,,,,,尾翼用的是KT板(强度好),然后全机用平时用的胶带包了一遍,这样就不会怕油了,,,,后在用广告用的及时贴图装就行了,........细节加强就行,我觉得比轻木的好一点,主要是耐炸呀!!!!!!!!!!!!!!!111,不好意思我做的时候没有考虑把制作过程拍下来,不好意思,下一次我一定拍下来,我是新手,让你们见笑了,...........请各位高手们指教,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多大的发动机?

你好!这个飞机用的是40的发动机,,,,,全机重1700G,,,,飞上还可以吧,只是这两天上天就灭火,后来是主油针太小了,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上个制作过程,说说怎么做的吧?看看内部?

不好意思,我没有把制作过程拍下来,下次一定拍下来,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一下三围和设备

1.25米机翼,机身全长1.18米,全机重1700G 发动机用的是OS40的,控是天九,接收原装的9通,油箱180CC不过有点小没有找到大一点的油箱,上天只能飞过8.9分钟,,,,,,,,(全身高强度的泡沫板非常的结实...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很稳健

谢谢!!!!!向你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DiY

我同意!

网友:
不错的飞机啊,挺喜欢

网友:
你的油箱位置太高了,这样燃右会因重力作用下,在发动机不着车的情况下也不停的流进化油器、发动机曲轴箱。造成启动困难。正确位置应油相的最高燃油平面略低于化油器喷油嘴。

网友:
做的很漂亮,支持

我用kt板做的油动飞翼,很好飞,可以平稳的低飞

该机最后一次飞行的照片===掠海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