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CM橡筋动力飞机改无刷动力RC飞机,已完成

楼主(2008-12-25):
套材中泡沫部分的重量,加机轮和贴纸大约30克

切开翼台位置的泡沫

切机头

做防火板

粘上防火板

开升降舵面

机轮减重

前后重量比较

开副翼

安装电机,3.1克无刷电机,3020桨,3.7V拉力45克,电流2.1A,可以用150MA-400MA的电池

副翼舵盘的改装,打一沉孔

目的是这样的

副翼的控制方式

做好的机翼

假组合一下,已经有点样子了

舵机的安装方式,用了两个蓝剑的3.6克舵机,实际重量4.2克左右,手上如果有便宜的3.7舵机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减重,比如外壳打孔,换更小的空心杯电机,单个舵机重果可能减1-1.5克.这个不是3D机,也不这么计较了.

升降舵面及拉杆

装好接收机

接收机和电调,接收机约2.5克,电调不含线重1.2克.

不含电池总重量,可以配3.7V200MA的电池重约6克,飞10分钟以上,配3.7V400MA的电池重10克,飞20分钟以上.

电池仓

粘好粘纸,机翼是可拆的,用橡筋固定,粘纸较厚,加上橡筋又重了3克,唉......

飞机已经试飞,由于没找合适室内场,比如体育馆,或是其它大厅.只进行了室外飞行,试飞当天有3级左右风力,不过飞行表现不错.大油门状态下完全可以抵抗3级风力.偶尔没风又可以飞得很慢,收放自如.
筋斗更是轻松完成.还能做成横滚,不过由于翼型不行,倒飞时急速掉高度,只能一次滚完,并且样子可想而已是相当难看,但也算能滚完一周,哈哈....

飞机做得重了点,主翼和平尾的前橼都粘了透明胶带做为加强.主翼看起来不够结实,但强度非常好,拉急速筋斗时只有轻微的变型.很不错.

网友:
精品哦,顶一下。

网友:
加根碳杆  小心机翼折了~!

楼主:
折不了的,这个飞机用橡筋时要重接近40克的,现在只是比原来重了10来克.想折都折不了.

我两年前做的一架小飞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9042&highlight=%2B%D7%AA%CB%D9

网友:
披萨组织小飞机制作比赛了。40克以下的。一起去掺合吧

网友:
lz动手能力不错 改的不错啊

网友:
我按照一个轻木的塞斯纳图纸用KT板和吹塑纸做了一个。130电机,电磁舵,小车控,第一次飞就毁了。

网友:
LZ强大~~~~~~锡炉都有~~~~~~~~~~~
LZ接受几通的!那里买的还有电条电池

网友:
对LZ的小电机有兴趣,介绍一下?

网友:
小时候的梦想啊。当时就想,要是手里的橡筋动力是遥控的多好啊

网友:
楼主用的是3.1g外传子小无刷,3.7v1s锂电,KV7500,轴径1.5mm。具体参数还有照片,等楼主发吧。

网友:
高人!好设备

网友:
学习一下   确实高人

网友A:
LZ的50CM橡筋动力飞机套材哪里有卖?能发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50CM橡筋动力飞机套材哪里有卖?能发个链接吗?

淘宝上搜 “橡筋 飞机”  大把的,20块左右

网友:
我激动得快哭了!

网友:
我专顶手艺人!!
人品好!
设备好!
条件好!
手工好!
电子称也不错!

网友B:
我也搞了一个,和LZ的机机一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104&page=6

网友C:
你这个可没LZ的好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可没LZ的好哦~哈哈!

网友D:
楼主知道9x2 35M接收可以配什么的吗

网友:
哈哈, 楼主的终于完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知道9x2 35M接收可以配什么的吗

只要是35M的PPM接收机都可以用的,只是接收晶体和发射机是同号的就行。控设成PPM模式。

这个飞机总体来说还行,但个人还是认为重了,配200MA电池飞行重量53克左右,没风飞15分钟都可以。
有时间再改一架,这架准备进行机身的减重,计划是把机身从内部磨薄。并且对舵机进行减重。应该可以再减掉10克。

网友:
山东人~做的山寨机~~哈哈哈哈~

用木条做个20G以下的~回来请你吃大餐~  什么都能搞成遥控的真败给你了~该个纸折的飞机吧~

网友E:
还是关注楼主的无刷电机,不知道撒地方出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淘宝上很多3点几克的无刷有些还可以联系厂家更改参数,我前几天在“我的飞行梦”买了个套装2g无刷加0.7g2A电调加2.4g4通72M接收。不过店主现在好像只有这一套。现在东西还没到等到了就开始动手,不过新手也不期待结果只是享受过程而已 。

网友H:
楼上的,这样一套电装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关注楼主的无刷电机,不知道撒地方出的

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好像还没有在国内出货。
效率很高,温升极低。
这是实际数据
重量:3.1g(含三角固定底座及接线)

拉力:
3020桨
3.5V  1.9A   40克
3.7V  2.1A   44克
4.0V  2.4A   50克

国内叫2克的电机实际也是近3克的,还没有座子,带上座子就可能有3克,同样的桨,拉力只有20多克,电流还不小,都不如用有刷的,并且发热能把塑料座子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这样一套电装多少米啊?

电调70块,接收机百把块。
飞和电池最便宜了,都是20块左右。
3。7克舵机有20出头的。

网友:
对这个电机很有兴趣呀,2g的电机我也有,但是发热实在有点大,不知道楼主可否能帮忙也买一颗啊,可以pm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好像还没有在国内出货。
效率很高,温升极低。

YXmotor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很多3点几克的无刷有些还可以联系厂家更改参数,我前几天在“我的飞行梦”买了个套装2g无刷加0.7g2A电调加2.4g4通72M接收。不过店主现在好像只有这一套。现在东西还没到等到了就开始动手,不过新手也不期待结果 ...

晕,老大,是您无声无息的买啊.的确暂时只有这一套,过几天再进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35M的PPM接收机都可以用的,只是接收晶体和发射机是同号的就行。控设成PPM模式。

这个飞机总体来说还行,但个人还是认为重了,配200MA电池飞行重量53克左右,没风飞15分钟都可以。
有时间再改一架, ...

"掏空机身"----对头, 我做过该种JJ, 其机身刚度很好,经挖簿至2--3mm都够结实(但需慢功细活). 我改簿后的JJ飞行效果明显轻盈得多. 半年余 成百起降, 至今金身不破. 另: 起落架 可改成细钢丝滑橇式---既减重又减阻.

楼主(2009-02-03):
过段时间准备改第二架。还打算做个后推的小飞翼或是战机。小点,快点,抗风点,不用到处找室内场地。

网友:
副翼的控制很.....学习了

网友:
享受DIY过程,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
在匹萨上也看到过,挺不错的

网友I:
这个是我做的

网友:
结构细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我做的

下单翼,不控副翼会不会很难飞?

网友:
下单上单,不是影响横侧稳定性的主要原因

引用 网友B:

下单翼,不控副翼会不会很难飞?

飞机本来就是自由飞模型,大上反角结构使得飞机横侧稳定性已经有很好的保证,在横侧稳定性很高的情况下,副翼的滚转效率并不高,安装副翼根本就是画蛇添足,凭添飞机的重量和使得结构复杂化。

网友J:
闪电飞猫 请问你装在飞机上的那个类似CN12马达拉力是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闪电飞猫 请问你装在飞机上的那个类似CN12马达拉力是多少呀

电动机是碳刷强磁N30电动机,为配合高电压使用,使用另一现成的普通N30的多匝数转子,用西西利出的,配合130电动机使用的直驱螺旋桨,加7.2V电压。拉力不晓得,估摸着至少50克吧,整个飞机飞行重量是82克,飞行速度比较快,动力还成,不过做不了筋斗。

网友:
太有创意了

网友K:
可惜,西西利的自由飞买不到了。。

楼主(2009-03-18):
引用 网友K:
可惜,西西利的自由飞买不到了。。

这种飞机二十块左右,淘宝上大把的。我又找到200MA的电池,改天再改一架。这次打算用方向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了一个,和LZ的机机一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104&page=6

......

同人不同命!

俺的就没加精........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比翼龙好,可以学习动手能力。

网友:
我等店子來貨!等了很久啊! …頂

网友(2009-04-25):
引用 网友I:

重了一点。。特别是那个接收。。很重的。。估计飞起来象导弹

网友:
精致的飞机,喜欢

网友:
还真是不错啊

网友:
橡筋动力是什么意思?

网友(2009-07-03):
天啊 我小时候有过这样一家橡筋动力~~~~~~~太怀念了

网友:
我也不小了,连这样的小机子都没有,好羡慕呀

网友L(2009-08-19):
改装请教

我也有一个,也想改。有问题求教:
1、可以用KV1400的2204的电机、25A的XXD电调吗?
2、两个3.7g的舵机,装在机尾,控制方向舵和升降舵,用于飞航线(纯新手)
3、天地飞6通的小接收
4、2S的1300MA的电池
以上设备可以用在这个机子上面吗?

多谢!

网友:
顶,好小的飞机对楼主的设备感兴趣!怎么会有这么小的舵机,电机什么的?

网友:
高手在吗

高手在吗?究竟这些东西可用吗?多谢啦!

楼主:
这个飞机,超过60克就会变得很不好飞,用什么设备无所谓,能控制好重量就行了.空机的重量已经接近30克了,我又改过两架,最好时控制到了48克.
后来改的两架没用副翼,用方向舵和升降舵,更好飞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一个,也想改。有问题求教:
1、可以用KV1400的2204的电机、25A的XXD电调吗?
2、两个3.7g的舵机,装在机尾,控制方向舵和升降舵,用于飞航线(纯新手)
3、天地飞6通的小接收
4、2S的1300MA的电池
以上设 ...

设备太重,不适合用在主帖中所述级别的飞机改装。你的电子设备配置,适合用在飞行重量在300克至800克的飞机

网友(2009-10-21):
我也拿红雀改了一个,Ax-1404电机;两个3.7克舵机,用在副翼和水平尾翼上;日冠小接收(原用飞梦3.3克接收,但不到20米就失控,厂家给换了一个,还是10多米就失控了);XXD的10A电调;5030桨;7.4V200mah锂电;总重70多克,很好飞,就是快了点,抗风性好,

网友:
路过,,,也有点激动了,:loveliness:

网友:
这玩意儿我也改过一架没成功~主要是设备太大,手艺也不行,楼主好样的~

网友(2009-11-25):
这样可以吗?

如果用舵机改电调,电路板作为电调,舵机电机直接使用,可以吗?能配多大的桨?

网友:
机机改得真好, 楼主的那个电调是多少A的,在哪能买到?

网友:
这么久了还这么热,不顶都不行

网友(2010-03-22):
呵呵,我一眼扫过 ,发现 ,楼主的 接收机居然是 飞梦的3.3克接收机 !!!
不过 已经被楼主脱了衣服,拆了骨头。

楼主如果还想轻的话,我建议用飞梦的2.4G接收机, 4通道,总重2.2克, 脱了衣服 1.8克!

楼主(2010-09-17):
最近又搞到好设备了,包括1.2g的2.4G接收机,1.3克的直线舵机,依然用去年的3克马达,电调换成0.5克的3A电调,这次也不用为了一点重量而去掉插头了,等10月份开工再改一架,准备找更轻更小的橡筋飞机来改。比较郁闷的是每次买飞机,运费都比飞机贵。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还有2.4G72M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又搞到好设备了,包括1.2g的2.4G接收机,1.3克的直线舵机,依然用去年的3克马达,电调换成0.5克的3A电调,这次也不用为了一点重量而去掉插头了,等10月份开工再改一架,准备找更轻更小的橡筋飞机来改。比较郁闷的 ...

多买几个运费相对就便宜了,你那些设备可以改泡沫弹射机,也很爽

网友(2011-09-15):
回复 楼主:

哥的帖子要顶

网友:
又见精品

网友:
我以前也想弄来着,但我的接受用不了1s电实在是没钱买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