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aky016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我的016接通电源后,推油门杆,螺旋桨没有反映,但是三个
舵机
向上动,请问哪位模友知道?(控的油门及油门微调已打到最小,3D开关也没有开)

网友A:
在控上有没有锁定油门,如果用的是原装的0406A没有油门锁定那检查电机,016的强磁电机很容易坏。

楼主:
是原装的0406A的控,才飞了5个起落。

网友B:
1、电调故障,无输出。
2、电调和电机连接故障,连线没接好。
3、电机故障,绕组断线或引线断。

网友C:
接上电 有没有 滴滴滴 三声..............

楼主:
没坏之前好像也没有听到过,楼上的大哥能不能说一下“有”和“没有”的情况。

楼主:
出问题后,还有两次接电后,出现过这个故障,0704的陀螺仪一闪一闪的,但是抽电池再插上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