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关于新电池的问题,请大家指导~

楼主(2008-12-26):
今天刚入手了lama,还买了两块
电池
,我想问问新电池拿来是先放电还是先充电啊.如果是充电的话第一次要充多久呢? 还请大家指导.

网友A:
先充吧。其实无所谓的。

网友B:
应该先充

网友C:
无所谓啦...电池寿命只有50-100充放
这还算是好的...
我得海豚原电,现在也就40左右的充放..现在已经明显不行了...

网友D:
听老手们介绍是新电池一定要先充,放电过度电池就费了,我的7.4V1000MAH第一次充了刚好二小时绿灯就亮了。

网友:
用lama自带的0851充电器充到绿灯亮就行了,每次飞行控制好时间,这样可以多用很多次,而且对电机也有好处。

网友E:
先充,充电至绿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