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ABA T72.4G与JR dx7!

楼主(2008-12-26):
这款控都是7通的,价格又都差不多,飞电直用.
有用过的吗?帮忙推荐一款,哪个好?
元旦其间准备买一个!

网友:
DX7吧,不过好象DX7比FF7贵好多.

网友:
应该买jr dsx7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漏了个字母.

网友:
438又在托JR东西了.....- -!   dsx7连计时都没有 - -!

网友:
没计时不好用吧

楼主:
那还是FUTABA的?晕啊!

网友:
没计时不好用....虽然可以用电显...可是毕竟还是计时毕竟好用

网友:
FATABA T72.4G....平点...功能更好...

网友A:
DSX7没时计,但接受便宜重量轻,上YT250必备。
FF7功能合理,但接收比DSX7要贵2/3左右,上YT450马马虎虎。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X7没时计,但接受便宜重量轻,上YT250必备。
FF7功能合理,但接收比DSX7要贵2/3左右,上YT450马马虎虎。

606fs 450 6AR6100E 380 ,贵了不到100块而已啦

楼主:
基本就定FUTABA  ff7 2.4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