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960SR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8-12-26):
小弟的,960SR现在一充电就出现下列的英文,无发正常工作 Recommend a balancer which SUpports ,both A123 AND lipo batteries
不知道是到到了哪里设置,说明书怎么看也不明所以,请知道咋回事的大侠,帮忙找下原因,谢谢

网友A:
字面翻译:a123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都需要一个具有sup接口的平衡器

网友:
没事的,他自动检测到你2组或者2组以上的锂电池在充电了,但没有接平衡器进行充电,所以有这个警告,这个警告很快就会消失的,然后就进入充电模式了.

不过建议最好用平衡充

楼主:
充了半分钟左右就连接就断开了,开始报警说电池连接问题,叫我重新连接电池,然后重新充电
我是接了平衡器的,是不是平衡器坏掉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字面翻译:a123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都需要一个具有sup接口的平衡器

    再看看原文吧。

网友:
Recommend a balancer which SUpports ,both A123 AND lipo batteries

意思建议你使用支持 LiPO LIFE的平衡器,你的现在用的平衡器仅支持LIP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看看原文吧。

原文,原文怎么了?

网友:
呵呵,什么翻译软件翻译的,居然把一个单词翻译成2个字了

网友:
你有没有平衡模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