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我的问题实在解决不了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8-12-26):
我,准备攒无刷LAMA前两天买了2个杂牌的小电调!还有 1818电机!我的方法是电子设备全部独立的!
今天开始调试!首先为了试验电调和电机的好坏,我用的我的GWS测试仪,把电调分别接到了他的信号输出口上用它的信号代替遥控信号!它上面有两个信号输出口,上面的信号标示一个是凸波的一个是凹的波。我接到凸的那个输出口上! 电调电机完全正常,可以转动!可以控制。然后我就把电调接到我的接受机上面,怪问题出现了!如果电调直接接到3通道上无论怎样控制,都不转动。而第4通道,我是先接陀螺仪再接电调就没有问题,可以控制。但是如果把电调直接接到接收机4通道上,又变成了不可控,没反应!我用测试仪的接受机测试功能,又去测了一下,接受机的3,4通道信号输出完全没有问题!
所有我能想到可能的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没有用,各位大哥,高人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了我的方向通道和油门通道已经作了混控,所有方向通道上来输出的也是最低点的位置,就相当于打左舵打到头!看陀螺仪的信号输出的数值和油门通道是基本相同的。
我的设备TDF9,PPM接收机,杂牌12A电调X2,1818电机X2

楼主:
我又换了我的TDF的PCM接收机也不行!换上好盈30的电调也没问题!难道电调不认识我的接收机信号?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
闹不明白 帮顶了

楼主:
就是这个电调用GWS的综合测试仪可以控制。但是一旦接到接收机上就没有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