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新买的电动越野车

楼主(2008-12-26):
它的减震,按下车体后很慢才能恢复,这样正常吗?需要调整吗?

网友A:
典型的标题党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

楼主:
自己顶,请高手指教下啊!

网友B:
正常 按下去马上弹起来才不正常!

网友C(2009-05-03):
太快太慢都不行。太快,避震漏油,没油或损坏。太慢弹簧力度不够或避震损坏。拆开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这说明你的避震器是好的。和汽车的一样,模型的避震器也是双向作用的。缓慢释放位的是让弹簧的能量也缓慢的释放出来,不让车体弹跳,但是过慢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