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发射机电路图

楼主(2008-12-26):
(无正文)

网友:
好人,好图

不顶不行.

网友:
问一下,电子高人,按照这个图能做出来4vf不?

网友:
就算原理图是正确的,那个FATABA的IC能买到吗?

高频电路调试也很难的~~

网友:
按图肯定做不出来的~参数有很大差异~

网友:
希望LZ把各个元器件的数值标出来 造福人类呀

网友:
按照这个图能做出来4vf,这个IC也就是个4同的编码电路!
可以用其他IC代替,如 4017  2.5元!其他参数都不变!

网友:
图是好,但我看不懂.

网友:
维修时最好的参考谢了

楼主(2009-04-08):
另一种版本的4VF

另一种版本的4VF

网友(2009-07-17):
没有元件参数呀,给个吧?

网友:
何必要自己做4VF呢?TDF6A不就很好嘛

网友:
性能好坏在制造控制,接收机做得好不好更关键。

网友:
完全不懂

网友:
编码部分简单,HT46R47之类的OTP芯片就能搞定。关键是发射部分不好做,建议发射部分还是买现成的模块,特别是要大功率的,呵呵

网友:
发射部分这个电路用的还是最典型的最简单的AM调幅发射电路,分成主振荡器,缓冲放大,末级强放部分,天线回路等,做一个优秀稳定可靠的发射机,不是易事!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 1是元气件的选择,2是电路的选择3是制作工艺,这个电路作为要求比较高的应用实在是不怎么样!基本上是低成本廉价货!
现在现成的IC很多,可以选择单片RFIC,如果是工作在72~27的,那你可以用MOTOROLA出的MC2831这个片子是专门给大功率无绳电话设计的,相对而言,可靠性还是很好的。不过这个是FM调频方式的,如果要用AM的可以改过来,外围元件很少,只需要把缓冲放大和末级放大和天线调谐回路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朋友,很明显这是个FM电路,控制加在变容管上的电压实现频率调制。怎么说是AM的发射电路呢?

网友:
要搞个2.4G的图纸就好了

网友:
发表于 2009-7-20 14:58  只看该作者 楼上朋友,很明显这是个FM电路,控制加在变容管上的电压实现频率调制。怎么说是AM的发射电路呢?
还是你看的仔细!我没注意看,把下面那几个管子的线路看错,看成幅度调制的控制管了,
谢谢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