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锂离子电池的剩余容量

楼主(2008-12-26):
如何判断锂离子
电池
的剩余容量?
判断电池剩余容量最简便的方法是测量电压( 4.2V 为例):
电压: 4.20V----100%(容量)
3.95V----75%
3.85V----50%
3.73V----25%
3.50V----5%
2.75V----0%
根据电池放电原则:放电到70%时就要进行充电.单体电压在3.8V左右.

网友A:
谢谢提供,不过我的18650锂电池用在其它地方的,每次没电单体一般在3.5-3.6X左右,请问这会对电池有何影响?

网友B:
学习了,看来电池会比我自己还金贵了

网友C:
测电压,什么负载情况下测?
模型上大部分用的【不】是锂离子电池。

楼主:
3.4V肯定过放了

网友D:
带载3.4V肯定没有问题, 出厂容量的标定不可能用过放来达到

网友E:
聚合物锂电的标称电压就是 3.7V ,3.8 就过放了?
电压: 4.20V----100%(容量)
3.95V----75%
3.85V----50%
3.73V----25%
3.50V----5%
2.75V----0%
这个东西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敢认同

网友F:
看一次顶一次

网友G:
一般是3.7--3.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