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G3.5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G3.5+Emu33+FF9,安装过程没问题,但不会设定及调整,目前已经遇见的问题如下,请前辈指教:
1.从Emu33进入G3.5之后,选择controller  -》校准遥控器,要怎样做才能使finishi变色?

2.从上图可以看到,只显示出4个通道对吗?

3.曾试着跳过上面的遥控器设定程序直接玩,各通道行程量都很小没法飞,而且摇杆不置中。

4.叫出遥控器画面,显示出来的是美国手,请问要去哪里改?

网友:
1、摇杆向左右和上下最大幅度动一下。
2、对,4个通道!
3、没有做中位测试,根本玩不了!
4、楼主想改什么?

楼主:
再请问:
1、原本是四个通道左右乱闪,我就是摇杆动过之后才回中的,但finish键就是没显出来,是不是还有步骤我漏了。
4、我不知道不改有没有影响使用,能不能改成右手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