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些意见!!

楼主(2008-12-26):
大家好啊~~
         我是新手 之前玩过3通的双桨机....现在想换部ESKY的004或ESKY的科曼奇....请问这2款机各有什么特点啊? 那台好些?请问个综合意见吧! 我喜欢飞航线的...!! 004飞的速度 动作 科曼奇也能做到吗????

楼主:
听说004要调机也不好调是吗? 科曼奇不用调机的吗???我是新手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啊~~
         我是新手 之前玩过3通的双桨机....现在想换部ESKY的004或ESKY的科曼奇....请问这2款机各有什么特点啊? 那台好些?请问个综合意见吧! 我喜欢飞航线的...!! 004飞的速度 动作 科曼奇也能做到 ...

科曼齐是LAMA V4一样的感觉。双桨共轴,平稳航线没有问题。
004是单桨直升机,感觉相对LAMA更难操作一些。
两者手感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004要调机也不好调是吗? 科曼奇不用调机的吗???我是新手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都是RTF的,到手充电就飞,基本都不需要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