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任何关于Helicommand 3D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关注Helicommand 3D的可以向我提问题。我会尽量解答。

楼主:
请问FS8的接收机是否兼容Helicommand 3D

现在手上的直升机配了个FS8,但心里没底,场地限制也很严就一直不敢用。想换掉它,改成Helicommand 3D,但FUTABA接收机没了,请教各位大虾:FS8的接收机能否兼容Helicommand 3D?

以上是我曾在该BBS咨询过的一个问题,现在可以明确地说:FS8的接收机完全可以使用Helicommand 3D!
Helibest(飞行器网)可能会答复你“不可以”,事实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可以翻译一下吗?

网友:
Helicommand 可以用作网络摄像头吗

网友:
先把使用说明发上来啊

网友A:
HELICOMMAND 3D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LICOMMAND 3D是什么东西啊?~

简单说就是自动悬停器

网友:
请问helicommand为什么比FMAcopilot贵那么多,是性能更好么?与接收机舵机和陀螺等如何搭配

网友:
8楼的你把头像改一下好吗!每次看了半宿睡不着觉。

网友B:
我的Helicommand 3D起来后为甚麽象抽疯前后左右抖动,3米左右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Helicommand是德国产自动平衡仪
3A-基本型号,只含水平控制模式,不支持倒飞,无法定位
3D-3A基础上支持倒飞功能,并有定位拍照功能(Position Mode)
RIGID-高级版,支持无副翼机型
Profit-工业用版
Helicommand与一般红外线平衡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简单地依赖红外线检测。用过FS8(美国产红外线平衡仪)的朋友都知道,一般平衡仪对任何有温度的物体都会做出明显反应,收场地环境限制明显,不精确。而Helicommand完全不依赖环境,在室内都可使用。这是区别于普通红外线平衡仪的最大优点。
Helicommand含三维陀螺,完全支持陀螺仪功能。3D版以上支持定位功能,很容易地让你的HELI悬停在一点。
安装后:无论你怎么改变模型空间位置,十字盘绝对保持水平姿态,简单说:你的直升机永远都会自动保持水平姿态。

楼主:
不可以作为网络CAM,Heli的CAM起到拍摄地面图像的作用,然后进行内部处理,形象地说:就像你鼠标的红外线扫描窗口一样。

楼主:
在Position Mode还是HOR Mode?
HC3D安转后是需要调整的,因为从SR SN系列混控模式转换到SWASH1直接控制舵机模式后十字盘位置都会变的。
a.检查一下十字盘在开关HC3D后有无明显变化,是否跟关闭HC3D时一致。如果前后2者不同就意味着姿态也随之变化。轻轻调整HC3D在机体上的姿态将十字盘在打开和关闭时保持一致即可(如果十字盘与主轴明显不成垂直角度,当然得先调整十字盘)
b.HC3D的L型安装座稳固吗?检查看看,晃动就要紧固在机身或尾管上
c.务必注意:仅仅使用2片双面胶,不要将整个平面粘接到L座上。2片双面胶条要成水平方向,贴在L座平面的上下两端即可。完全粘贴会导致消振不良。
d.适当降低感度

网友D:
LZ有QQ没有??  报下

楼主:
我在回复给#7时谈到了一些优点,这些优点对于现有产品是质的飞跃。德国CAPTRON公司实际上是生产工业用自动平衡仪的,技术含量相当高,也的确是完全按照大型直升机的控制理论生产的该产品。我同德国CAPTRON的Johann Gaim沟通过,发现他们对模型实际不在行 ,他们倒是对工业用直升机很专业。放心,这不是山寨产品。
接收机的3个SERVO不需要任何改变,但不再接到接收机上,而是HC3D的模块上
内置陀螺也可使用,但没有Head-Hold功能(你知道的GY401可以)
外置陀螺仪完全可独立使用,不需要经过HC的控制模块
油门也同外置陀螺仪一样,直接同接收机相应通道连接
简单说:若不打算使用其内置陀螺仪,那么你只需连接3个SERVO就够了。另加一个三段辅助通道用于模式转换,若还想使用其自动微调功能,那就再选个自动回中的开关。That's all.
价格高?呵呵,我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有QQ没有??  报下

网友B:
我用在yt500上,感度默认。左右抖得厉害,在电脑上调感度吗?应调到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在yt500上,感度默认。左右抖得厉害,在电脑上调感度吗?应调到多少合适?

只要不是在100%,默认感度应该没问题的。
你是在什么模式下?两种模式都会左右抖动吗?如果都抖动那基本不是感度原因。
有一点提醒你:
如果抖动频率很快,可能是HC受到电子干扰;建议将尾波箱---尾管---机身之间建立地线连通,避免静电放电引起的干扰。(说明书P16第一条已经给出明确建议)
如果抖动频率较慢,那还是建议检查HC探头的安装角度,即检查十字盘是HC开启和关闭时是否一致,不一致话自然会因为HC的自动调整作用引起抖动

楼主:
提醒HC3D后续调整的重要性

鉴于几个朋友提问最多的飞行不稳的问题---或者左右倾斜、抖动,或者前后漂移,不能稳定地控制飞机---补充以下后续调整重要事项,希望有所帮助。
首先,遇到类似问题时不要过多怀疑感度的问题,也不要因为当初没有购买Software & RS232 Adaptor而懊恼
第二,不要怀疑HC3D性能,你要是想“是不是又是一款FS8或者AP2000?”那就错了。它没问题的。
第三,不要以为通过说明书上提到的5步操作之后检查发现无论怎么动模型十字盘保持水平了就OK了。(甚至跳起来表示祝贺自己的成功----别停,还要继续^^^^^:)
Well,接下来跟我说的做吧:
工具准备:PITCH尺、游标卡尺一把(或者长约30CM直尺也可)、一根长约30CM的金属杆(筷子也可以,用于把平衡杆固定在水平状态),再准备点透明胶带用于把平衡杆与铁杆固定,另外得找一个测量水平的尺子(五金店有卖18元左右,将其中的水泡管拆下来使用)
A/副翼平衡杆水平
将一根直杆垂直固定在尾管上或者插到电池座上,观察金属杆与主轴形成的垂直平面与尾管轴线在一个平面里;将平衡杆调整到水平方向(与尾管平行)然后用胶带将平衡杆粘住固定到金属杆上,这样就不会乱动了。
B/测桨距0°时十字盘高度
打开遥控器接收机,将油门杆推到中间点上(或者桨距为0°的位置)----如何找到这一点呢?将PITCH尺指针调到0°,上下推油门杆直到PITCH尺边沿与平衡杆保持水平;找一个基准点用游标卡尺测量十字盘的上平面与基准点的高度,比如:62.5mm。记在纸上。
C/测量十字盘初始位置高度
什么是十字盘初始位置高度?这得从一架直机安装时说起,安装时都是要舵机行程处在中心点的位置,那么这时十字盘的位置就是初始位置(有别于油门最低点,油门最低点时舵机是负行程)。既然伺服舵机安装时摇臂是平行于舵机边沿的,那就上下推动油门摇杆将其中一侧的舵机摇臂的边沿与舵机边沿保持平行,此时就是十字盘的初始位置。测量b步骤里的基准点与十字盘的上平面高度,记下来,比如60mm,同时还要记住你是向上推还是往下拉油门,这个上下方向很重要。
注意:3个舵机的摇臂长度理论上是一样长的。
D/拆下3个舵机的摇臂(连接十字盘的那根)。如果是从B步到C步是向下推油门,那么计算出来的差距是:60-62.5=-2.5mm,缩短连杆长度2.5mm;反之,为62.6-60=2.5mm,加长连杆长度2.5mm。
E/重新装回去
你会发现:PITCH=0°时,如果你的舵机摇臂为十字形,垂直方向的摇臂与舵机边沿平行,平行方向的摇臂与控制连杆摇臂(三角形)的中心线平行。那么就证明十字盘的初始位置恰好对应了PITCH 0°。

之所以要做这5步,是因为Helicommand的起控时是以舵机的零行程点为基准,如果偏了,那么飞机就会不正常。

F/检查十字盘是否水平
G/使用Helicommand Set Button重新设置一遍,让它记住初始点以及所有做过的机械调整。
*飞之前不要忘记检查十字盘控制是否正常。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辛苦了!要是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苦了!要是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

多谢你的建议。我会按照你的建议陆续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Helicommand 3D起来后为甚麽象抽疯前后左右抖动,3米左右强点。

新的建议给你:
可以确定你遇到的问题是感度的问题,默认的70%偏高造成的。建议使用软件调整。
A  调整Autopilot项里的Pilot Channel Default---从70%调整到55-60%;
B  调整Autopilot项里的Horizontal and Position Mode---将Total Sensor Gain调至5(默认值为8);
C 同时调整Position Mode Only---将Position Sens.Gain调到5(默认值也是8)。
这个设置参数完全可以解决抖动的问题。
当然,我们应该辩证来调整这几个参数,太低的感度(Gain)会让HC3D控制起来缺少敏感度,比如容易漂移等。那就要重复几次,既要完全消除抖动,也要让HC3D发挥最大作用。
同样,请18#楼的朋友过来一起分享这个帖子。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
飞行中操作不适当有炸机的倾向时,打开Helicommand 3D的定位模式,能不能降低炸机的概率,直升机能自动回正吗?
直升机可以在打开定位模式状态下起飞吗?
盼回复,谢谢!

楼主:
回复#27楼--LSFZ

LSFZ:
问题一:
如果因为操作不当(非接收机干扰)感觉飞机要失控时,使用水平模式和定位模式均可以起到自动稳定飞机的目的,如果使用3D版即便当时机身处于倒飞姿态也可以自动保持水平-倒飞水平,而不是前后、左右或者倾斜,这样飞机就不可能斜飞或者冲地了。
你提到了定位模式,Helicommand 3D该模式适合高度为0.5m-5m。当超出此范围时,没关系,HC会自动无间隔切换至水平模式。如果高度在这个范围时,飞机处于悬停时,你可以把遥控器扔在一边儿抽支烟了 。

如果因为接收机受干扰时,HC会自动保护,动作如下:副翼、倾斜、尾翼保持初始位置(这里所说的初始位置是指直机十字盘自然机械位置,十字盘是垂直与主轴的,不会前倾和左右倾斜,所以也可理解为水平位置);桨距保持在收到干扰时的角度;油门在65%位置。上面提到的数据显示,飞机会处于水平状态,油门在悬停点附近。所以飞机肯定不会炸的。我昨天飞行时就遇到了这个情况,飞机上升到8米高度时,感觉油门忽然收了一下,电机声音突然平缓了很多,推油门无反应,明显不受控。但飞机却坦然地保持在原定高度上处于基本悬停状态,这时,我收了一下油门然后再加油门,3s后发现飞机又被重新控制。稳稳当当落地后检查发现接收机电压降到了黄灯。是干扰还是电压引起的接收机误动作不虽不确定, 我也第一次体验,感觉有只上帝的手在替我托着心爱的直机。对于频繁炸机者来说,感觉有点儿神奇。
问题二:
飞机是否可以在定位模式下起飞,取决于两个主观因素:HC的安装高度+探头感度高低。另外客观上,地面效应也是个因素。
定位模式最佳高度为0.5-5m,我们的模型大都没有这个高度,所以起飞时会感觉直机离地前就被HC控制着,有点儿不舒服。
在低高度时,通过降低HC探头的感度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反之会影响3-5m的感度,因为飞机越高,感度值也应提高。
考虑到地面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建议起飞到适当高度时再打开HC吧。 连起飞都没有信心的话,那还是回到模拟器上再加练30个小时,呵呵。
谢谢提问。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答复!
再请教几个问题:Helicommand有没有现场调试的操作面板,或者国内哪里有卖?(不需要带笔记本电脑)
Helicommand的内置陀螺仪性能相当于FUTABA或JR的哪个型号,要注意哪些问题。
比较一下v bar 系统和Helicommand两套系统的性能优点及缺点,(不考虑价格)。

楼主:
Reply to #29 LSFZ

1st, still No additional control panel available for outside adjustment.
2nd, I dont know either.
3rd, I'v no details on you called v bar and HC, also couldn't give any suggestion.
Sorry for your question:)

网友:
谢谢楼主,我知道了!

网友:
价格高了你有什么办法?

 怎样联系你啊?我想买一个

网友E:
这个东西好像飞不高是吧,请实话实说,最高能到多少,要是50米高都起不了作用,那可是无x用的东西。看了一些录像,好像10米高都没有

网友:
hc3d 3500 有交易, 有想要的欢迎团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好像飞不高是吧,请实话实说,最高能到多少,要是50米高都起不了作用,那可是无x用的东西。看了一些录像,好像10米高都没有

不管3A, 3D还是Rigid,超过5米都没那么稳了。 profi可以在20-30的高空风速5m/s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价格大概30000.

楼主:
HC能飞多高

回答35楼:
定位模式下的高度是5米。超过5米自动转水平模式
水平模式高度不限,直到收不到发射机信号为止
定位模式时为什么连PROFI也只能30米呢?答案很简单:镜头聚焦的问题。设想把3A 3D PROFI任何一款HC镜头装置为可变焦距镜头,那即使晴朗天气下1000米高度也没问题。而且定位效果是一样的。
熟悉手动聚焦相机的朋友们都有感受,聚焦点固定时偏离聚焦点的物体图像就会模糊。HC同样无法从一幅模糊的图像里选取定位参照物。
我一直想做这个实验,可是没时间。等出了结果再报告各位吧

网友:
3000多我来一台

找谁买啊

网友F:
对场地有什么限制没?周围建筑物较多管用吗?还是只能在开阔的空场地使用

网友G:
我看这东西就是骗人的,卖的没良心,买的没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场地有什么限制没?周围建筑物较多管用吗?还是只能在开阔的空场地使用

只要场地能达到基本的起落空间,对场地没有任何限制。
因为它使用的是内置陀螺仪而不是采用红外线检测,即便紧邻建筑物、树叶、人群、动物HC都不受影响,因此HC完全支持室内飞行。
对于采用红外检测的平衡仪来说是做不到的。军事应用领域,当物体的温度高于正常温度0.006度时,物体发出的红外线就会被检测到。而我们的环境里存在2度以上差异的物体比比皆是。这就是为什么红外线平衡仪受场地严格限制的原因。
陀螺仪的工作原理是检测物体的空间位移改变角度,输出位移角参数给舵机做相反方向的调整。与温度、湿度、光线、噪音等等均无关,因此不会受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这东西就是骗人的,卖的没良心,买的没有心。

 多谢你的回复。我不是经销商,卖者有无良心不予评论。
我的确是买了而且是通过自己的渠道已低于国内价格很多买的,我的心没丢啊。
别发牢骚了,我设这个主题仅仅出于爱好和讨论。还是很感谢你参与。

网友B:
我的hc“正”放在机身尾部,十字盘左右hc工作正常,前后俯仰机身与十字盘运动方向是顺的,请教lz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
买来除非拿来搞航拍,不然,我真得很怀疑他的智商

网友B:
弄了个600ESP加个HC正搞航拍,我的智商也就玩这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回复。我不是经销商,卖者有无良心不予评论。
我的确是买了而且是通过自己的渠道已低于国内价格很多买的,我的心没丢啊。
别发牢骚了,我设这个主题仅仅出于爱好和讨论。还是很感谢你参与 ...

帮我弄一台,我PM你

网友:
日喔,站内短消息还要权限,,,拜托,。Mr.Shawn_wang,你PM我一下,把你的联系办法给我,或者直接联系我:13980077707 蒋先生

楼主:
回复#44楼

引用 网友B:
我的hc“正”放在机身尾部,十字盘左右hc工作正常,前后俯仰机身与十字盘运动方向是顺的,请教lz问题出在哪了?

问题出在没有正确选择Elevator(and.,aileron模式,同时HC安装位置(Installed Position)请仔细核对。说明书P24-3)和P25-5a)是参考资料,你要仔细阅读这两个步骤。
现在给你以下建议:
a/首先检查安装位置的设置是否正确-P25-5a)。有必要解释一下安装位置---是指HC探头有标贴的一面的指向,而不是相对机身的前后左右!猜想如果你的HC放置在机身尾部,但HC标贴却是面向机身左侧的,那么你应该选择“左”left,而不要选择“后”back。再从头设置一遍,当红灯闪5次时(即步骤p25-5a)看看十字盘是否正确指向了HC标贴面所指方向?
b/如果5a)没问题,检查p24-3)的设置。这一步要完成2个任务--倾斜elevator和副翼aileron--从8中模式里选择2个正确的。从你描述的情况看副翼的选择没有问题,但倾斜是有问题的,这不意味着你选择了正确的模式。3)里第二段是需要你阅读并严格遵守的 :仅用!!倾斜控制杆右方向来选择倾斜模式!这步里停止用控制杆左方向(别向左打!!)
我觉得以上2步你都设置的不正确。再花2分钟从头设吧。
搞定的话请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H:

QQ457073952

网友:
问题已解决!多谢lz详细的解答!

网友:
感谢LZ此帖,让我了解了HC的使用及接线,HC这个产品很好,比红外的强很多,一直关注中,模型直机控制技术它的出现就如同锁尾陀螺仪刚出道时一样,如果高昂的价格能大幅下降,它将火爆模界。

楼主:
回复 网友I:

Thanks for your price, Winster.

网友:
楼主很热心!建议开一个这样的板块!交流使用经验

网友(2009-01-27):
引用 楼主:
回答35楼:
定位模式下的高度是5米。超过5米自动转水平模式
水平模式高度不限,直到收不到发射机信号为止
定位模式时为什么连PROFI也只能30米呢?答案很简单:镜头聚焦的问题。设想把3A 3D PROFI任何一款H ...

我就再纠正一下吧, 定位高度其实没有数据可查的,因为定位和不定位(基于一点来回飘的幅度越来越大)的定义可以很模糊。
但是以大部分使用者的感受,大概5ft(英尺)就基本不算是什么定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了个600ESP加个HC正搞航拍,我的智商也就玩这个了

HC对飞行控制的干涉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J:

HC对飞行控制的干涉怎样?
从使用情况看,在定位和水平模式时HC对机身的控制随着感度的不同而影响不同。感度越高,HC控制的感觉越明显,反之则越低。HC的飞行控制通道选用了2段可调的开关,JR和FUTABA遥控器的两侧各有1个这样的微调开关,可以选用其中一个用做HC飞行通道控制。切换十分简便,很容易解决HC的控制和人为控制指令的过渡。
从HC软件的设计来看,HC完全可以执行遥控器指令,反应的速度没有任何延迟。但当指令解除时(即回中),HC会有一个柔性的缓冲动作,直观上可以看到舵机不是直接回中,而是回中后持续约0.2-0.5秒的震荡。这个震荡的作用是对机身惯性的缓冲,以避免机身陡然变化产生剧烈的摇晃。
缓冲震荡的幅度和次数是与控制指令幅度有关的:控制幅度越大,震荡幅度和次数越大,由HC的程序来识别和控制完成的。
从以上动作看,建议使用者柔和地控制飞机,适当增加控制幅度。摇杆回中的动作也建议柔和。飞过几次之后会较容易地适应HC对飞行指令的干涉。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在帖子里提到了定位模式与高度的根本:HC摄像头的聚焦高度。PROFI解决了聚焦的问题(当然,仅仅是电子聚焦,不是机械聚焦),因此它可以成为一款商业飞机的控制设备。此问题我已经得到Captron公司的证实。
定位控制多高的问题不仅仅是HC摄像头的问题,与光线强度、地表参照物对比度、感度等均有关系。在草地等对比度高的地面上空飞行要比沥青路水泥地上空飞的更高;在光线充足的上午要比下午夕阳落山前要高。等等。
所以,使用者怀疑Captron声称的5米高度分歧也可以理解。我相信,任何一款商业产品给出的标称值上限永远会在最理想的条件下的数值。

网友:
LZ提到:“内置陀螺(水平旋转)也可使用,但没有Head-Hold功能(你知道的GY401可以)”。
     问:意思是没有锁尾功能吗?GY401运用比例+积分的自控算法,自动跟踪机身水平旋转(外力造成)实现锁尾,HC的没有吗?那HC的内置陀螺(水平旋转)只是检测机身水平旋转角度然后只做比例补偿并不跟踪对吗?如果这样的话,使用HC的内置陀螺仪,飞机在持续侧风的情况下岂不是会慢旋,直至机头迎风?
     我的意思是HC本来就昂贵,如果无法锁尾还要另配锁尾陀螺仪,机上电子设备就更昂贵了。

网友:
LZ回复很详细,表示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L:

hi Winster,感谢你提到了这个问题。我在之前发现了我说的这个问题的确是错误的,但忙的没时间就忘记了纠正。我表示歉意。
在此,我很肯定地说--HC的尾舵控制完全有锁尾功能。
我没有使用HC的锁尾陀螺,但从国外模友的反映看,HC的锁尾功能堪比GY401。同时HC也要求使用数字舵机。
再次感谢Winster!

网友:
MR shawn_wang:
       很高兴看到你的回复,我也查阅了下HC的资料,确认HC有HEAD_HOLD功能,这样使用时可不用单独的锁尾陀螺仪了。
    我正在设计飞行平衡仪(不带漂移抑制),选用了三轴陀螺传感器,32位MCU,算法拟采用模糊PID控制,但在飞行数学建模方面没有经验,期望得到你的指点,EMAIL:helicopterbird345@hotmail.com

楼主(2009-03-03):
helicommand 控制模块的必要改进

HC控制模块中,单根信号线的接头与接收机连接时会出现松动情况。单根线插头内都只有1根铜连接柱,其他2个孔都是空余,活动间隙很大。这些接头连接后存在脱落、接触不良的风险。如下图,给大家建议。小小的改动会大大增加安全性。(很多模友手里都有废弃的舵机插头,如果手头没有就到电子市场上去淘2根差不多的连线,只拆其中接线柱即可)-预定HC:QQ457073952

网友:
建议开一个Helicommand 3D平衡仪的板块、以便更多的人了解、学习、讨论。

网友:
 只要价格能下来,这就是未来直机的标准配置了

网友:
HC问答请教

请问将10C遥控器的混控设置为H1状态后,但油门和总桨矩通道还是处于联动混控状态,这样能安装HC平衡仪吗?会有什么影响?另外使用HC内置锁尾陀螺仪应配装什么种类的高速数字舵机?谢谢!

网友:
请教楼主,我的HC在2米高度内都无法定点旋停,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我买的HeliCommand平衡仪没有安装说明书,谁有能给我传一份吗?非常感谢!!
penicillin1980@tom.com

网友(2009-04-04):
请叫LZ一个问题HELICOMMAND的问题

请叫LZ一个问题,我的HELICOMMAND通过电脑软件调好后,一切正常满意,舵位准确,把数据也写入了。但是离开电脑后,副翼舵位就偏高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请LZ讲述一下调试方法,谢谢

网友(2009-06-14):
为什么我装好后飞起来会突然掉高度,再加油门上来后又会往下降,而且前后左右不是很灵敏,打舵后飞机不怎么听话

网友:
LS的地面测试是否一切正常?感觉像是油门通道的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了!

连线的问题,我是120度的盘,说明书有点问题,舵机左前是1,右前是2,后是3,一定要这样连,3号不要连螺距舵机,连了就调不好了!(按理说螺距不是1就是2)

网友:
请问楼主:

我在手动模式时悬停正常,但只要一打到增稳模式,飞机就向左慢慢地偏,在静态调试时,也看到在转换模式的时候,十字盘也向左偏,但偏得很小。这是怎么回事?

劳烦解答

网友(2009-10-06):
引用 楼主:
Helicommand是德国产自动平衡仪
3A-基本型号,只含水平控制模式,不支持倒飞,无法定位
3D-3A基础上支持倒飞功能,并有定位拍照功能(Position Mode)
RIGID-高级版,支持无副翼机型
Profit-工业用版
Helicomman ...

你好,能否解答一下,HeliCommand 3D是否能够自己识别到水平位置,并驱动舵机和斜盘去达到这个位置?
如果能,它是通过什么原理来识别水平的?重力锤?红外线?磁场?
谢谢!

网友(2010-03-10):
楼主好像很长时间都不来回答问题了啊。

网友:
快点回来解答大家的疑问吧。我也新进了一套,等待指导呢。

网友:
我又有用heli command 呀

网友:
楼上的什么意思,是你也用hc平衡仪么?

网友:
贵价东西,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
现在的价格还可以把。比以前便宜多了。

网友(2011-03-22):
HC我装上450飞机上 定位 就是定不了多久 就开始漂移了

请教是什么原因呢 能详细的解释下 增稳和定位项 那里面的每个小项 是什么功能和作用的吗?

看飞机的状态出现什么状态,对应改那一项 。

网友(2011-12-23):
你好。。我这有个helicommand 3d 平衡仪 但是怎么都调试不上。。临近崩溃。。请大侠帮个帮呗。。可以的话请加109986451qq号。三克油!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是给飞行云台航拍用的吧?

网友(2012-02-10):
我在HELICOMMAND RIGHT 基本调试好 可以飞了,但是稳定性不足,求教调整设置方法。(取消GP780,用在HC在内置锁尾,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