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通道遥控问题

楼主(2008-12-26):
FUTABA 6通道遥控设备有几种型号。分别是那几种,要是电直,固定翼通吃。但还是主要是飞电直。选那种好。

网友A:
据我所知,f的六通不行。要么一次到位买f10c,要么买jr/spektrum

网友B:
2.4G版本的6EX直升机固定翼通用的。普通pcm的是分开的。但是2.4g6EX的性价比不好!如果选2.4g建议买spektrum。性价比高于6EX
如果你预算比较宽裕。那么Fuataba10C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C:
你上一个6EXHP的不就通吃了么~~~~模式改一下就行

网友D:
6EX就可以了哈 没有襟翼控制 但是也用不着哈 真正你要飞带襟翼的大飞机 也不得用6EX了

网友E:
我看到的6EX有两种,6EXAP和6EXHP,AP是固定翼的,带四种固定翼混控,HP是直机的,带CCPM混控,看说明书没有固定翼混控的说明,只说具有完整的固定翼控制功能,不知道支持不支持固定翼混控。

网友F:
支持,但设置好象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