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了一个 fpv的翼龙 请教低头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刚装了一个 FPV的翼龙 请教低头的问题 我的配置是  启迪翼龙  2212无刷 kv1400  安装电机的位置 靠后 而且考上 装的 9060直驱的浆   我画了一个  设备安装的草图    标明 每个设备的安装位置    重心 我是 2个手指 顶住 翅膀 连接处 ( 木销那个位置)测的重心 头稍微有点高   我的设备是 百特 700w   3dbi的天线   机头装 2200ma 15c的电池(动力电)   机腹装1500ma 15c的电池(发射机 摄像头供电) 飞行当中  必须 下拉升降舵  要不就往下载  小弟是新手  把电机的角度往下调 还是往下载  请教各位老兄   给分析一下原因   到底该怎么调整啊     重心应该在什么地方   拉力线应该上推 还是下推啊    小弟先谢谢  各位了

网友:
重心在前缘大约3分之1处(机头方向)

楼主:
明天测试一下谢谢 楼上的老兄了

网友:
还是拉力线或者迎角问题:改成

网友:
先手掷滑翔确定重心位置合适。
再全开油门,调整微调直至飞机平飞,突然将油门收到最小,看飞机状态瞬间变化来调整:1、机头上仰——电动机下拉角过大,要适当减小下拉角;2、机尾上仰——适当增加下拉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心放在35%会好一点  根据经验比较折中的做法 30%头太重 废电  40%太飘 你是动力飞行用不到  另外 我建议你降低马达台  恢复到原来高度  并且使用7*6 或者 修剪过的8*6( 大约是7.5*6) 来配合KV1400马达   后推设计的飞机  如果没有充足的把握  不要改推力线和马达台高度 很敏感 另外你要知道翼龙这个飞机已经相当相当优化了 所以不要枉自改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补充一句  你得装机工艺提高提高 装完真恶性 多么好的一飞机 不忍心看

网友:
您好,请问您买的全套fpv包含哪些,在哪里买的,一起多少钱呀,谢谢

网友:
影音发射器是那样装很不安全啊.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

今天测试了一下  把点击位置 放到原来的地方 没有调任何角度  用得 2212 1400kv的电机  9060 浆 裁了一下 2200ma的电池  往后调了一下  抬头问题解决  但没有搭载任何 fvp的设备  全油门  平飞没有问题   收油门  基本 没有抬头 低头的问题  看来  电机的位置 不能随便 改变  明天继续测试 搭载fpv设备 看看到底重心在什么地方  9060的浆 裁了以后  动力 依然充沛  谢谢各位老兄的指点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是1.2g的设备(百特 700的设备)t9(天9)的控  天线现在用得 3dbi    7dbi的天线  画面老是抖动     是干扰 还是 本身设备有问题  请教 各位老兄  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如果设备本身的局限  那我只能换 2.4g的设备了  现在正在犹豫

楼主:
t9 我地面拉了一下距离 能得到1公里 百特700 设备 3dbi 天线 7dbi 天线 能到 800米

t9 我地面拉了一下距离 能得到1公里  百特700 设备 3dbi 天线 7dbi 天线  能到  800米  车开动的时候 画面抖动  停下来的时候  画面稳定  1.2g的设备 就是这种问题吗  有没有改善的方法

网友:
搞一分走人

搞一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