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的原装电池 怎么个充电法

楼主(2008-12-26):
004带的原装
电池
,要在那个简陋的变压器上充多长时间才算OK啊?
充长了会不会爆炸?
真不知道这个自带的电池怎么个用法。锂电我也有,这个丢了挺可惜的。

网友A:
直接口对口插上充,发热了就拔下来,一般1.5-2个小时.太长时间不好.
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就是,太简陋了,连个指示灯都没有!只好用手摸温度,发热变得厉害了就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