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一架Lama V3,若干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26):
从来没玩过电直,一只小菜鸟~~偶然在淘宝看到,深深被吸引,于是如了一架入门机Lama V3。现在又若干问题请教各位同学。
(1)我手头有以前玩PDA的很多聚合物电芯,有503759的sony的,有573455的ATI的,想DIY几个电池。哪里能找到电芯的7.4V的保护板?
(2)貌似原配的电池架不够宽,请问如何装入?
(3)如果改变了Lama的重心,如何重新调整?
最后送上无码清晰照一张

网友A:
(1)我手头有以前玩PDA的很多聚合物电芯,有503759的sony的,有573455的ATI的,想DIY几个电池。哪里能找到电芯的7.4V的保护板?
答:电直用的锂聚电池都没保护板。原因:保护板输出的电流不够大。
(2)貌似原配的电池架不够宽,请问如何装入?
答:将电池用皮筋绑在原位子,原电池支架不用(我发过固定电池的贴)。
(3)如果改变了Lama的重心,如何重新调整?
答:装在原位不会影响重心。
回答完毕。

楼主:
热心的同学~~三刻油
对于问题(1)我还有点疑问,没有保护板充电如何防止过充?完全靠充电器来保护的吗?这样的话我自己就可以直接把两个电芯连起来做7.4V的电池了啊~~

网友:
一般的手机用电池是不行的,因为放电能力不行,除非几组并联。这样的话重量太大
一般的充电器都会侦测电压,充满自动停止

网友:
是的!靠充电器来控制充电的截止电压(4.2正负0.05%)

楼主:
 厉害啊,知道了~~~去taobao找大电流电芯~~~~~~~~~各位晚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手头有以前玩PDA的很多聚合物电芯,有503759的sony的,有573455的ATI的,想DIY几个电池。哪里能找到电芯的7.4V的保护板?
答:电直用的锂聚电池都没保护板。原因:保护板输出的电流不够大。
(2)貌似原配的 ...

LAMA王果然厉害

网友:
命不虚传啊,哈哈

网友:
不行的哈